[播放] 買了一台藍牙/FM收音/USB/TF卡/AUX/功放/遙控器的車機,發現貨不對版!

楼主(2024-01-31):
不是完全拆機,而是跟來就沒有機殼的,只拍幾張照片看看!(不知道放到哪個版塊,假如不對的板塊請版主麻煩轉移一下,謝謝!)

首先是網站的介紹,記得是25W*25W的功率

貨物郵寄過來了(還有其他東西一起的)

煙盒的體積大小對比

背後比煙盒小一點,紅色的插座是接12V 2A以上電源的,隔壁白色的是接喇叭的左右輸出。用5V 1A的Micro USB線插入IN接口測試一下功能正常(沒接喇叭),12V輸入應該是給功放芯片和解碼芯片共用的,隔壁沒焊接的應該是解碼音頻輸出端子(未經過功放芯片)和音頻輸入端子(前方有一個AUX的3.5MM接口,不知道是否連通,沒用萬用表的通斷檔測試過)

製造日期為:2021年11月2日,版本號是:V1,藍牙版本是:V5.0

很熟悉的12V-》5V的穩壓芯片(給芯片降壓的)

我上網找尋很久這個芯片的功能,但是沒找到,只找到成品拆機的簡單介紹(外國網站,好像是中東地區附近的,不懂他們在寫什麼,只能靠翻譯軟件翻譯網站)內容大概是說這芯片內部集成收音,USB/TF卡解碼,藍牙,遙控功能等的芯片而已,因為他們也不清楚這是什麼芯片!

這才是功放芯片,網上說是25W*25*的,但是這芯片的資料超級難找,只是找這芯片資料足足花掉了我兩個小時!

找到的資料是這樣子說的:(英文)

CS86552E has built-in overcurrent protection,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and overheating protection, which effectively protects the chip from damage under abnormal working conditions. CS86552E can drive speakers with loads as low as 4Ω and can provide up to 2X20W continuous power; CS86552E has an efficiency of up to 90%,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heat sinks when playing music.
Output power: PO at 10%THD+N, VDD=6V@RL=4Ω 2X4W PO at 10%THD+N, VDD=10V@RL=4Ω 2X12W PO at 10%THD+N, VDD=16V@RL= 8Ω 2X15W PO at 10%THD+N, VDD=18V@RL=8Ω 2X20W PO at 2%THD+N, VDD=20V@RL=8Ω 2X20W ● Large power supply voltage range 5V~23V ● Efficiency up to 90%, no need Heat sink ● Fixed 40 times gain, integrated 16K input resistor, 640K feedback resistor ● Spread spectrum function ● Power limiting function ● Filter-free function ● Convenient wiring layout of output pins ● Good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and temperature protection with automatic recovery function ● Good Distortion and anti-pop function ●Differential input.

中文翻譯後

CS86552E内置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有效保护芯片在异常工作情况下免受损坏。 CS86552E可驱动负载低至4Ω的扬声器,并可提供高达2X20W的连续功率; CS86552E的效率高达90%,播放音乐时无需额外的散热器。
输出功率: PO at 10%THD+N, VDD=6V@RL=4Ω 2X4W PO at 10%THD+N, VDD=10V@RL=4Ω 2X12W PO at 10%THD+N, VDD=16V@RL= 8Ω 2X15W PO at 10%THD+N, VDD=18V@RL=8Ω 2X20W PO at 2%THD+N, VDD=20V@RL=8Ω 2X20W ● 大电源电压范围 5V~23V ● 效率高达 90%,无 需要散热器 ● 固定40倍增益,集成16K输入电阻,640K反馈电阻 ● 扩频功能 ● 功率限制功能 ● 免滤波器功能 ● 输出引脚布线方便 ● 良好的短路保护和温度保护,具有自动恢复功能 ● 良好的失真和防爆音功能 ●差分输入。

(這樣子很明顯是20W*20W的D類功放芯片,而不是網站所說的25W*25W芯片!)

功放芯片的電路圖:

THE END!

网友:
这是汽车音响用的吧,功能同以前几公斤重的差不多,这么简单,科技进步太快了

网友:
板子集成度真 高

网友:
这不是广场舞大妈们的音箱上的吗

网友A:
还是觉得楼主像是宝岛同胞,访问的商品网页都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觉得楼主像是宝岛同胞,访问的商品网页都是英文的

也有如果是港澳地地区的,基本上港澳台三地的同胞,都会写繁体字。而且大多数人英文能力都不错。。

网友B:
这也太山寨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
里面挺单薄的,,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是老头乐或三蹦子上的音响,AB芯片5602B

AB5602B1.CPU和灵活的IO
1-1 RISC-V32位高性能CPU与DSP指令;
1-2 程序内存:内部4M位闪存;
1-3 灵活的GPIO引脚,可编程上拉下拉电阻器支持GPIO;
1-4 唤醒或中断;
2.蓝牙收音机
2-1 符合蓝牙5.0(QDID:115952);
2-2 TX输出功率+6dBm典型;
2-3 RX灵敏度-90.5dBm @EDR;
3.调频调谐器
3-1 支持频带76~108MHz;
3-2 自动搜索调谐;
3-3 可编程失重(50/75美国);
3-4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RSSI);

网友:
音响所标注功率为峰值功率

网友:
车机很简陋,楼主是老广吧?是不是以前在广坛出没。

网友:
似乎集成度比較高,功率還行

网友:
以前收了个博世RNS315车机,音质很好,很重,拆开看看电容有22000uf,推力很大。

网友:
功率虚标的,,,,,

网友:
买过5v供电的,带小音箱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山寨了。多少钱买的?

差不多10美刀連運費!貪好玩就買一個來玩玩而已(反正家裡廢棄可用的音箱多!)

网友:
这就一块往普通音箱上加的功放板。

网友:
这玩意起码是十年前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