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无线鼠标改开关实现待机翻倍

楼主(2024-01-31):
无线键鼠套装很不错,奈何有线激光与机械键盘香所以无线键鼠用的少,且使用频度不固定电池主要用来待机损耗了,掰鼠标电源开关那是不可能的我可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突然用,也不喜欢翻鼠标肚皮。鼠标大概三年换了三次电池虽然很省电但是要用时候没电让人很不适。配套键盘锂电池充电款式,本身不需要发光也不需要光学引擎加上按键唤醒的特性所以功耗极低到离谱,从没遇到过没电情况都是感觉键盘一年没充电好可怜就顺便充充,三年也就充了两次。这就与鼠标掉链子买电池形成了强对比。

为了节约电池适应自己的使用习惯,彻底降低掉链子的次数于是有了这个改装帖子。

改装方案:
把鼠标不用的侧边宏按钮与鼠标电源开关并联,这样就能按住侧边按钮实现鼠标临时供电,用完松手就断电,如果要连续使用就拔鼠标底部电源开关。

理论上鼠标的待机时间与干电池同寿,再也不用翻鼠标肚皮扣那个难用的电源开关了。

要是能通过结构设计把侧边按钮手感做个优化感觉完美了。

网友A:
平均一年换一次电池而已,我这富勒M65平均3个月就得换一回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一年换一次电池而已,我这富勒M65平均3个月就得换一回呢...

=============

以前被雷柏无线键鼠不停的换电池折腾过,当时就明白了无线并没有多方便反而卡顿与换电池折腾人,手感也差。所以彻底回归有线激光键鼠。

网友:
我以前在鼠标外壳加过机械开关,比肚皮上开关方便点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被雷柏无线键鼠不停的换电池折腾过,当时就明白了无线并没有多方便反而卡顿与换电池折腾人,手感也差 ...

本子必需用无线,有线不方便...

网友B:
多用几下的话稍有点麻烦,可以考虑给侧键做个延时电路,按一下挺个几分钟
具体可参考坛子里的万用表电池延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用几下的话稍有点麻烦,可以考虑给侧键做个延时电路,按一下挺个几分钟
具体可参考坛子里的万用表电池延 ...

握持鼠标用到大拇指与无名指,如果在握持部位做个长行程手感轻的按钮那就可以无感控制鼠标电源。或者超低功耗触摸按钮那就能实现主动进入低功耗或者断开电源

网友C:
最不喜欢侧面带按键的了

网友:
鼠标很耗电么?我的无线鼠标一年多才换一次电池。

网友:
个人觉得用起来有些不方便,长时间按着使用,手指会疲劳。频繁关断电源,不知道对鼠标电路有没有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不喜欢侧面带按键的了

侧面按键简直太方便了

网友D:
鼠标不是耗电极小吗

网友:
我一般用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鼠标不是耗电极小吗

还不够小,罗技m705鼠标一对5号电池用三年。可惜光学引擎左上布局造成指针定位不准无法画水品线,简直废品设计。

无线鼠标适合中度使用率的用户,高强度使用电池用量大,消费高。低强度使用虽然电池用的少但是都是待机损耗了,电池白费了。如果及时关闭开关又因为开关在底部又小又扁平所以操作麻烦,增加了用户的使用负担。

我这里改装后0待机损耗,要是能优化改装按键的力度与手感做到难以感知同时对握持手感无影响那岂不是非常方便

网友:
省电省到极致

楼主:
罗技m705无线激光鼠标,宣称一对5号电池用三年。实际使用确实省电,基本可以等似不耗电。1.5v供电,遥控器用完的电池给它能接着用很久。而且不知道什么原理能检测到使用者碰到鼠标自动激活不需要按下按钮激活。

可惜某种设计原因指针定位与移动不线性,无法画水平线,都是斜线。这个设计缺陷造成很多用户无法适应操作极为不适。很可能就是光学窗口左上偏置,所以动手腕左右的用户没法画水平线无法适应,动小臂的则可以适应。所以从这个鼠标以后我买鼠标只买光学引擎中间偏置的,其它任何偏置的坚决不用,怕定位不准适应不了。

网友E:
我有个罗技古董,接收器还是U盘那么大那种,2节5号电池,不吹,用了接近8年(极少使用,监控录像机用,看监控才点两下)鼠标原本设计没开关。不过也神奇,那两节是鼠标原装电池,GP 的,全身金色,全英文的。没漏液没烂,至今,可能电量不足了。使用距离只有1m不到了。
wechat_upload170672111365ba7f59368c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罗技古董,接收器还是U盘那么大那种,2节5号电池,不吹,用了接近8年(极少使用,监控录像机用,看监 ...

你这待机也太夸张了!

楼主:
刚刚又拿出了m705试了试,一节1.3v的5号南孚电池显示70%电量能用673天。

又不甘心的反复做了闭眼画水平线测试,鼠标指针在24寸显示器上异常下移了15cm,与以前测试一模一样都是个30度左右锐角下坡。用同样手法闭眼用罗技LS1有线激光鼠标画水平线则多次试验则基本上下偏差不超过1cm,还多次做到了基本水平。用楼主位的无线鼠同样测试偏差不大于2cm,且这个鼠标非激光,光学引擎也是类似m705的左上但是没有705偏移的那么边上。

M705 2017年买的到现在6年多基本就是99.99%时间都吃灰,没法适应。一直是一个心病想搞清楚这是为什么,多次想丢垃圾箱,多次拆解想搞坏一了百了或者搞清楚原因。连极为精密的光学引擎都从壳子拆下来都没找到原因也没坏。

网友:
试着在里面装一个大电容,延长每次使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