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也是个好木工?挖孔 修眼 制作户外电源

楼主(2024-01-31):
按照客户要求加工的12伏电源 要求不高
电池是电车拆的 去干净镍片很累
在组合焊接  再加保护板
挖孔打眼是细活 尺寸一定要搞好

wechat_upload170671317365ba605562375
wechat_upload170671317465ba6056e3517
wechat_upload170671317665ba6058204c9
wechat_upload170671317765ba60597f1fc
wechat_upload170671317965ba605b1f20f
wechat_upload170671318065ba605c8d301

网友A:
这个是12V移动电源了。

网友B:
老牛怎么去的镍片,发个贴学习学习

网友:
12V不像是启动电源

网友:
好大已个扎蛋

网友:
18650去镍片,我都是一头顶住,用美工刀片和小锤子

网友:
用电磨应该可以磨掉!

网友:
大个的移动电源

网友:
我进来看了不见木工,只看见塑料工和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牛怎么去的镍片,发个贴学习学习

斜口钳子 这类的拆

网友C:
经过分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分容没有?

正常使用的电车取下的电池组 电压一致   做并联使用 不要紧

网友D:
斜口钳一卷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2V移动电源了。

可以加个多功能模块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斜口钳一卷就下来了

我也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