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光二极管买哪种更好?

楼主(2024-02-01):
有一种塑料是透明的
另一种塑料是绿色的

发出的都是绿光
这两种绿色发光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透明的是高亮度的吧!高亮度的电流小

网友:
透明高亮的可视角度要小吧,个人感觉雾状的好一些

网友:
透明的这种比较好。

网友A:
不管什么颜色的,都买透明发色的,相对亮度超高,可以调低电流。

带滤色的颜色更正一些,但是亮度下降的厉害。

网友:
应该透明的

网友:
看个人喜好,翠绿的更通透

网友:
一个白发绿,一个绿发绿,楼上说透明的好,那就买透明的吧

网友:
答案是当年没发现往半导体原件中掺入其它杂质可以呈现绿光,没办法只能靠染色法制造绿色LED,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只能用红色LED

网友:
这个不是绝对的,指是和管芯的材料有关,带颜色不完全透亮的发光比较柔和。但是从经验上来说,透明的一般高亮度的居多

网友:
看你需要的亮度 和价格 如果用的多找便宜的

网友:
透明发色的,相对亮度高

网友B:
通常指示灯只是露出头部一点儿,而且大部分情况是侧向看,所以层主认为选雾状的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指示灯只是露出头部一点儿,而且大部分情况是侧向看,所以层主认为选雾状的较好 ...

雾状是不是比较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颜色的,都买透明发色的,相对亮度超高,可以调低电流。

带滤色的颜色更正一些,但是亮度下降的厉 ...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确实透明的亮度高一些

蓝光二极管,也有透明的么?只用过蓝色塑料的蓝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雾状是不是比较暗?

你实践下就知道了,仿真软件要是那么好的,还要试飞员做甚,有病!

网友:
看了各位的回答,学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