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悟了6年终于搞明白罗技M705鼠标为啥无法画水平线了

楼主(2024-02-01):
昨天自己发一个普通鼠标改电源开关的帖子让我又想起了手上罗技m705无法画水平线的困惑,这个困惑折腾了我6年多,经历了无数的搜索,多次拆机折腾也没搞清楚原因。就在刚刚突然灵光一现,解答了困惑我6年的疑问。

M705特点:
极为先进的低功耗微型红外激光引擎,目前来说这个依然是难以见到的小!

1.5v供电,两节5号南孚碱性电池可以不关开关待机三年!实际使用就是感觉电池配重作用,鼠标感觉不耗电一样极为惊艳到目前为止独孤无敌!

双段感滚轮模式,传说的铝合金飞梭滚轮用力快速拔一下转动一分钟不会停,屏幕滚动千行!

当然光栅滚轮标配,无线采用2.4g非蓝牙,无线距离大概不超过5米。

亮点来了主角来了:极为先进的人体工程学外观设计!没错就是这个极为先进的工程学设计让这款优秀的鼠标直接扑街了!独特夸张的人体工程学设计造成采用舒适或者自然手握时候鼠标光学引擎向左有轻微小角度向左旋转大概5-10度!!这个就是画水平线时候鼠标指针下溜,产品一个大概30度的锐角下坡。24寸屏幕闭眼画水平线,每次都鼠标指针到屏幕最右边后都下移15cm左右!所以正常使用总感觉不跟手,点不准的错觉。其它鼠标同样测试则没有这个问题。

鼠标顶视图看下来,鼠标是个扑克中的方片样的菱形。这样手自然握持时候就会鼠标实际左旋转5-10度。大家可以观察鼠标左右两个按钮的分界线就能观察到。然后你会发现一个规律,鼠标光学引擎左旋转角度越大画水平线的异常坡度就越大,反之水平线向上跑。

欢迎大家可以用自己在用的鼠标验证这个旋转对鼠标画水平线的影响。不是为了画水平线而画而是这个会造成鼠标指针左右移动不跟手,有种点不准的不适感。

解决办法就是鼠标自然手持姿势后向右旋转5度,调节到鼠标左右按键分界线与屏幕垂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鼠标终于可以画水平线了。至于旋转光学引擎感觉操作难度大。

拆机图:

透镜座

透镜反面

激光引擎(mcu是标准的avr 8位单片机,与射频芯片在主板上,所以这个就是光学引擎全部)

楼主:
补充一些m705拆机图

楼主:
大家看这个外壳人体工程学设计。整体是个菱形,左上与右下尖,配合右上按键与大拇指握持处独特设计这就造成自然握持会让鼠标左旋转!

楼主:
光学透镜卡在光学引擎上,然后整个组件卡在底壳一个框架中,框架铆在底座塑料柱子上。光学组件与框架可以有一定活动空间,目前采用螺丝刀轻微别一下可以实现光学组件小角度右旋转,然后用uv胶水固定住。

如图:正常情况光学组件电路底板是边缘与电路板平行的,轻微调整后可以小角度右旋转不自动回弹,然后外面用光固化胶水做固定。目前闭眼测试多次最大下移距离为2cm这与15cm变化巨大,跟手感与没调整差距很大。

欢迎有m705一起讨论

网友A:
只能给个对你没啥用的建议,自从换了雷蛇啥都正常了,想便宜就买剪线的,也买过雷蛇无线,从不待机导致功耗大的要死,但是画线非常好,不待机也让响应速度和有线差不多。

网友B:
嗯,体会还是蛮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给个对你没啥用的建议,自从换了雷蛇啥都正常了,想便宜就买剪线的,也买过雷蛇无线,从不待机导致功耗 ...

目前在用的鼠标是罗技LS1红外有线激光鼠标,这个是2008年上市,采用第一代红外激光引擎,鼠标指针定位精准丝滑,极为可靠。2010年99元入手后一直是主力鼠标连续用了七年,考虑到橡胶老化就在宝上买了两个不同颜色的备用,把旧的替换下来。目前这个鼠标依然有在售,全新的一个138左右。

这个鼠标从2008年上市到现在2024还有售,不是库存多而是一直有人买所以就没有停产保持着一定产量。设计过于优秀经典,属于那种全面理想型无可替代那种。罗技一直保持这个鼠标的设计与用料十几年不变除了logo换了新logo。所以你推荐任何鼠标我都不会买,因为这个鼠标目前我有三个,一个旧的两个新的,打算再用15年。

LS1介绍:

罗技LS1激光鼠标
罗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鼠标
罗技LS1激光鼠标是罗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鼠标。

中文名
罗技LS1激光鼠标
连接方式
有线
工作方式
激光
鼠标接口
USB
快速
导航
详细参数
重要参数
最高分辨率:800dpi
鼠标大小:小鼠
适用类型:商务舒适
按键数:3个
滚轮方向:四向滚轮
人体工学:对称设计
系统支持:Windows 7,Windows Vista,Wind...
鼠标颜色:黑色,紫色,蓝色
供电模式:USB供电
详细参数
基本参数
上市时间:2008年07月
适用类型:商务舒适
鼠标大小:小鼠
工作方式:激光
连接方式:有线
鼠标接口:USB
按键数:3个
滚轮方向:四向滚轮
技术参数
最高分辨率:800dpi
人体工学:对称设计

可以用图片宝上搜索,还在卖只是销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体会还是蛮深的。

罗技M705这款鼠标口碑评价两级严重分化。当时罗技对这款鼠标宣传是三年超长待机独孤求败。8个按钮功能按钮,双段感飞梭光电滚轮。结果就是口碑扑街就是因为很多人使用后遇到了我说的问题,根本无法适应过来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造成指针定位不准手感不好。不是退货就是二手贱卖或者丢垃圾桶造成这款鼠标直接扑街,宣告失败。这款鼠标有一个隐形按钮在大拇指下面如果不是对这款鼠标了解无法察觉,很适合摸鱼快速隐藏桌面。后来新出的版本就取消了这个按钮,至于修复了指针准不准的问题就不知道了,很多人为了这个隐藏按钮到处找老版本的。

网友:
说明的好详细!

网友:
观察仔细,解决办法简单有效

楼主:
B站有up主拆m705换微动教程,up主就两次提到了激光引擎在边上的,分别是1:23与10:44。10:44就明确表示光学引擎边上用起来不舒服就是表达定位不准不跟手,无法画水平线,但是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只能归咎于独特的光学引擎严重边置。我带着这个疑问6年多突然搞明白了且找到有可能完美解决方案我能不高兴吗。同时也总结出光学引擎左右旋转对鼠标指针的影响。

【【帝亿电竞】NINJUTSO SORA鼠标拆解及微动更换视频-哔哩哔哩】 https://b23.tv/LiRNXmb

网友:
罗技鼠标值得拥有,

网友C:
好就好在我从来不需要走直线。

实际鼠标日常使用主要还是靠眼看去反馈修正路径;就算能走直线,你闭起眼,你也走不到直线上的某个点。

至于某些人说的不能画直线,那就是画线补偿的问题了,有补偿的其实是不好的。

我用着还好,就是买不到老版本了,拇指下的按钮我一般设置为刷新网页,拇指上面的最小化。

网友:
还在用mx518   哈哈  耐用

网友:
你还伺候6年,一个月这祖宗的满足不了我画水平线的基本要求,就扔垃圾桶了,真是信仰无价啊
削足适履就这么来的

网友:
还在用罗技G1,不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就好在我从来不需要走直线。

实际鼠标日常使用主要还是靠眼看去反馈修正路径;就算能走直线,你闭起眼, ...

画水平线不是目的。最关键是指针不跟手,定位有种不准特别难受说不出来的不对劲感觉。一般用过激光鼠标的人对指针要求特别高,用过激光鼠标光电鼠标都顺不了手适应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就好在我从来不需要走直线。

实际鼠标日常使用主要还是靠眼看去反馈修正路径;就算能走直线,你闭起眼, ...

你用的是新版7个按钮的m705吗,好像换激光引擎了,因为透镜变透明且透镜尺寸都大了一圈。换激光引擎也许就是为了解决定位不准问题。

Ps
插入帖子提到的老版本m705底部图片,目前新旧版本都还能买到大概180左右。

老板本:

新版本:

网友:
研究的够仔细的

网友:
属于解剖麻雀了,看的真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新版7个按钮的m705吗,好像换激光引擎了,因为透镜变透明且透镜尺寸都大了一圈。换激光引擎也许 ...

我买过新版的,发现没拇指按键,退了,新版的是红外光,更省电。

而且回报率也更高。

最老的版本回报率是125HZ,也就是有罗技眼珠图标LOGO的那一代;后来除了中间款也8键,但回报率测是能到600HZ;最后就是改了激光组件为红外线,并少一个按键的,那格回报率句说也试600以上。前两个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