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张主板插俩显卡怎么装驱动?

楼主(2024-02-01):
两个N卡如果是同代次的,那驱动安装很简单,

如果差别较大的,可以考虑用两种卡都支持的驱动版本,
两个卡是不同代次的,并且没有驱动同时支持2个卡,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把显卡驱动都装上呢?

网友:
一个一个的安装,先插上第一块显卡,装好驱动然后拔下来。再插上第二块显卡装驱动。最后把两块显卡插上就好了。

网友:
直接装就可以

网友:
直接安装,没什么可担心的

网友:
俩显卡不能交火的话,都装上也只能用其中一个吧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两个显卡可以挖矿

网友:
都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装啊,两个不同就自己找自己的去了吧

网友:
当初用的845G又装了个pci显卡,包括后来用的915以及外加的显卡,还有现在使用的核显外加N卡,还不都是各装各的

网友:
基本只能用一个

网友:
试过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另外好像a卡好像隔不了多久就会出一个全系列驱动包

网友:
一直就安装过一张显卡,进来学习下子。

网友:
各装各的驱动呗.还有共用驱动这一说?一个A卡一个N卡的话怎么共用?

网友:
装好了,发张图,让咱也长长见识

网友:
直接安装

网友:
供电够吗,太难了

网友:
是不是集显和PCI显卡差不多吗?可以同时安装吧,不然就各就各的安装,试试,要动手

网友:
这个还真没装过。。。。

网友:
像我集显+N卡,就是先用集显装好驱动,再插上独显装驱动,这样有些软件才能正常用集显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