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华机顶盒

楼主(2024-02-01):
现在偶尔可以用一下,经常无法使用,这玩意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它用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关机,早上开机WIFI是关闭的,老人在家里用起来比较麻烦,求求大神们支支招吧!

网友A:
这个看上去不好搞,开机无线自动打开如果没有地方设置,那就要对系统下手呢。

网友B:
这种故障估计你很难修复,换个新的吧,毕竟这个东西不贵。

网友C:
运营商的就去免费换,自己的就重新买个机顶盒,三五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不好搞,开机无线自动打开如果没有地方设置,那就要对系统下手呢。 ...

有时候正常看,有时候只有几KB,同一个路由器其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估计你很难修复,换个新的吧,毕竟这个东西不贵。

现在是打开软件看电视只有几十KB,看不了,有时候又正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营商的就去免费换,自己的就重新买个机顶盒,三五几十块。

好吧,可能只有换一个机顶盒了喔

网友D:
这里面还带卡座?是插定位卡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还带卡座?是插定位卡的么’

以前买来没有卡点呢?

网友E:
刷个盒子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个盒子固件

刷那个盒子固件呢?

网友F:
应是固件问题,要自己有动手能力,去论坛找个固件刷(打开散热片,看看CPU)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是固件问题,要自己有动手能力,去论坛找个固件刷(打开散热片,看看CPU) ...

喔!有时间看看,先找软件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G:
可以刷海美迪的固件,3798V200,2+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刷海美迪的固件,3798V200,2+8的

在哪里可以找到,用什么刷机

网友:
全网搜素歌华有线1001刷机包

网友:
好像是卡刷还是TTL线刷

网友:
关注 这个不能买啊

网友:
学习了很多,大家都很专业

网友:
几十块买个魔百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