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WITCH游戏手柄排线故障直接换排线

楼主(2024-02-01):
SWITCH游戏手柄排线故障直接换排线
用数码之家22合1直接搞定,一开始本想飞线,结果那线细的手残干不了,也没有显微镜可用,最后某宝直接买了排线到货换上直接飞起。

网友A:
看样子是原装手柄,不过固定的内置排线也会坏,老化了么,那么脆弱

网友:
楼主离高手就差一个显微镜了,而我缺的东西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原装手柄,不过固定的内置排线也会坏,老化了么,那么脆弱

是通病吧,第二点就是玩的都是屁大的孩子,用起来没重没轻的

网友:
排线不便宜吧

网友:
这玩意可不便宜

楼主:
挺贵的,6.5一条还包邮。

网友:
6.5包邮,还折腾个啥劲啊

网友:
这个位置能断很难理解,不是折叠设计,手也碰不到,软线也不会被摔坏。。。
我家娃儿自己玩就比较过细,约了小朋友来玩就手柄很容易被摔出去甚至砸坏电视机,尤其玩运动类游戏的时候。

网友B:
这种排线断了能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排线断了能焊接吗

如果有电子显微镜可以考虑自己焊接,我是没那个设备没那个技术。

网友C:
原厂没有打胶固定吧,打点胶固定一下应该比较好吧!

网友:
中山元X做的,单面板,弯折位没形成死折就出现线路断,一个是设计问题,一个是铜箔材料问题。

网友:
确实很细啊

网友:
手工非常精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没有打胶固定吧,打点胶固定一下应该比较好吧!

180°弯折了,我直接弄了个东西垫在那里防止直接折断。

网友:
6.5的排线值得修

网友:
一般都是买排线直接换,我家里的都换过几次了。

网友:
一看6.5包邮直接换

网友:
新排线怎么看起来比原装的长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