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索纳塔8空调温度翻板调节电机(WOORY HVAC ACTUATOR)

楼主(2024-02-01):
换下了一个索纳塔8的副驾驶空调温度翻板调节电机,拆开看看什么结构

网友:
这种最容易磨损

网友:
高级啊,我小破车还是拉线拉杆调节翻版,手感明显

网友:
我的长安就是这个电机里的塑料齿轮坏了造成内外风翻版调节咔咔响,拆开看就是打齿了。空间小很不好换这玩意

网友:
都使用尼龙齿轮就比较耐用了,普通塑料齿轮老化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