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老颐达再折腾led大灯

楼主(2024-02-01):
上次换了没有透镜的H4 LED大灯,经过一段时间使用(虽然没几次开灯),发现灯光提升不大,虽然不算晃眼,但听取坛内大哥们建议,还是换个有透镜的。马宝搜了有款所谓4光双热管散热的三无产品,价格也能接受,就选择了它。

楼主:
收货后还是看了一遍说明书,昨晚就开干。
由于不是专业人士,足足搞了三个小时,初始状态灯光过低,可以通过调整led灯上的小螺丝,基本满足高度要求,以后再细调。

网友:
换灯主要是搞清楚物理尺寸,尺寸相同,功率相近即可。

网友A:
老颐达换个灯泡还要拆前杠?这么麻烦的?

网友:
验车再装回去,也是够麻烦的

网友:
看这庭院的装修 很像是广东地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颐达换个灯泡还要拆前杠?这么麻烦的?

地方浅窄,很难下手,只能出此下策。

网友:
这灯晴天还行。

网友:
大众高尔夫也是难搞,灯后空间太狭窄,折腾半天搞好。结果是总体变亮了,但光散了,没有透镜不聚光

网友:
现在验车不要改回去了,人家也不注意

网友B:
对灯光不感冒,我老伊兰特还是原车的卤素灯。灯罩也老化了,晚上开灯后效果也还行,不至于看不清。

看其它车友,不少人比较在意灯光,喜欢改灯光的,可能兴趣不同吧。

网友:
换个灯泡拆前杠,前杠这么容易拆吗?

网友:
LED大灯还是要带透镜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灯光不感冒,我老伊兰特还是原车的卤素灯。灯罩也老化了,晚上开灯后效果也还行,不至于看不清。

看其它 ...

LED除了亲瞎别人眼外并没什么卵用...

网友:
我的卤素灯直接加大了功率,改80w,亮度有改善,发热区别不大。

网友:
这种反射式灯碗的还是建议不要改LED,如要提高夜间照射亮度,不如改在雾灯上,验车时可以避免麻烦

网友:
LED感觉就是傻亮,找不到4300k色温的单体,有人说除了亮瞎对方双眼外并不铺路好像有点道理,所以我喜欢hid,貌似hid发光效率还比LED高一丢丢。长途远光的必配。但要安定和延时是短板。

网友:
LED做车灯最大的短处在于波长和光谱,波长太短,光谱不全,会造成照明效果不强,只是看上去很亮而已,而HID的光谱比LED强很多,所以来说照明效果好很多。卤素灯泡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宜,光谱虽说是够全,但是色温稍低,看上去不是很亮,但是到了雨雪天或轻雾天就能发觉卤素灯泡的好处来了。

网友:
五环, 你比奥迪多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