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暖气片有针眼大小的沙眼,用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维修,希望可以容易实现的

楼主(2024-02-01):
暖气片有针眼大小的沙眼,用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维修,希望可以容易实现的,听说坛友大神多,给支支招。谢谢~

网友:
啥材料的?是 铸铁的老暖气,钢的,铝的 你都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A:
二保焊,沙眼处小电流点一下就O了,其他方案都是不牢靠的

网友B:
抖音里面有能粘一切的胶水,不知道管用不

网友:
垫块胶皮,然后用铁丝勒紧
不过还是建议换掉,隐患太大,观察其他暖气片是否有黄点,这东西都是批量的不合格

网友:
0.5的小钻头钻大一点,然后一段铜丝直接钉进去,锉刀锉平!

网友:
你说的沙眼,只有铸铁的有沙眼,钢管的都是腐蚀坏的。铸铁的只能用铸铁专用焊条来补焊,这个比较专业一般人不好搞,临时应急的话可以用铸工胶外衬着金属皮进行修补

网友:
铸工胶糊上。

网友:
拿沉孔倒角器扩一下,然后拿焊条焊或者上铸工胶,

网友:
不带压,焊上一劳永逸,或铸工胶。

网友:
铸工胶应该是可以的
其他胶可能不耐高温
如果不锈钢的,可以找焊接剂,普通烙铁就能焊上
当然了,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
漏了就漏了,一般这边漏了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越堵越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抖音里面有能粘一切的胶水,不知道管用不

不管用~它都粘不了那撕碎的爱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沙眼处小电流点一下就O了,其他方案都是不牢靠的

电洛铁 加锡  焊接,绝对没问题,电洛铁 加锡  焊接,绝对没问题,电洛铁 加锡  焊接,绝对没问题,

网友:
喷涂光油,购买那种几百毫升的自动喷漆的光油,多喷涂几次即可。

网友:
铸工胶涂化纤布条,裹2层,外面再搞个箍水管的不锈钢箍箍上

网友:
可以不用管他,过一阵子自己就不漏了,等不漏后,清理干净涂抹铸工胶再点上油漆装饰一下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洛铁 加锡  焊接,绝对没问题,电洛铁 加锡  焊接,绝对没问题,电洛铁 加锡  焊接,绝对没问题, ...

不行!多种金属怼在一起,会产生电化学腐蚀,导致以后某天大漏。

网友:
铸工胶或钻孔加铜铆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多种金属怼在一起,会产生电化学腐蚀,导致以后某天大漏。

怎么可能 ,现在的电子元件都是用锡焊接在铜板上的,用几十年都没问题。怎么可能 ,现在的电子元件都是用锡焊接在铜板上的,用几十年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