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的碟刹要用力捏才刹得住是什么缘故?单活塞的后刹

楼主(2024-02-01):
改装的碟刹要用力捏才刹得住是什么缘故?单活塞的

网友:
查看刹车盘与轮运转是否一条线,2、刹车片与刹车盘接触面过大导致刹车接触面不足

网友A:
油刹? 气排干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刹? 气排干净了吗?

天晴了再排下空气试试看

网友:
接触面尽量大,钢丝球+洗衣粉彻底清洗来令片、碟片

楼主:
你这个办法最方便

网友(2024-05-22):
油刹的话,排气,按理两根指头力量就能轻松刹住。

网友:
如果用大力的话应该是刹车片有油污之类的,弄点沙土或者洗衣粉往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