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煤气灶和热水器同时开火变小

楼主(2024-02-01):
最近发现煤气灶炒菜时,热水器同时开,煤气灶的火就会变小,
同时热水器单独晚上用,感觉也费劲不热,温度调到62度也不热,
心想一定是冬天温度低供气压力不足,试着咨询煤气公司,
煤气公司的维修师傅说可能是煤气表的电池没电了,
让我自己更换后,如果故障依旧,他再上门,
我拆开煤气表,发现里面是4节金霸王5号电池,
是2019年生产的,已经用了3-4年,有轻微漏夜了,
马上换上4节新的山寨电池,火力马上正常了,
热水器也正常了,
把温度调到54度,已经觉得很热了。
原本我在煤气表柜子傍边留了220V插座,
想用直流电源代替5号电池,
后来看了论坛的帖子,说充电电池电压不够,
磷酸铁锂也不耐用,220V变压器不安全,
既然5号电池能用几年,
那还是买几节靠谱的5号电池继续用吧。
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
用燃气热水器,有人洗澡是只用热水的吗?
我都是混水用的,感觉只用热水水流量太小了

网友A:
燃气热水器,不是都带调温的吗?为啥要混着用?

网友B:
热水流量小会不会是你的热水器小了,换个大点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可以6v输出的220v电源接上,搞两个磷酸铁锂电池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流量小会不会是你的热水器小了,换个大点的?

可能是吧,我家自来水可能水压也不很足,因为总管是PVC的,所以自来水公司怕把水管搞坏,所以水压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热水器,不是都带调温的吗?为啥要混着用?

我家以前是24小时热水,小区有热水房,所以习惯是混水用的,现在改了热水器也是混水用,不太能理解洗澡只用一种热水,不用冷水。

网友:
可能是你的水压不够,我这里是水压偏高经常坏水龙头和水管。

网友C:
你的天然气表流量多少的?热水器多少升的呀?就像用水用户多了水管径小流量不足呀。

网友:
估计他家就是热水器水量小、不足,只能升高水温,再用混冷水降温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天然气表流量多少的?热水器多少升的呀?就像用水用户多了水管径小流量不足呀。 ...

天然气表2.5流量是0.025-4立方,这个表最大可以用16升热水器,我买的热水器是13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吧,我家自来水可能水压也不很足,因为总管是PVC的,所以自来水公司怕把水管搞坏,所以水压不足。 ...

水压不足就别折腾了,没卵用...

网友:
电池能用3,4年,就没必要改用其它电源

网友:
前几天也是煤气灶火力变小,以为是煤气灶出问题了,检查了半天,没发现问题,后来也是换了煤气表的电池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家以前是24小时热水,小区有热水房,所以习惯是混水用的,现在改了热水器也是混水用,不太能理解洗澡只 ...

从节能的角度来考虑,热水管与环境的温差越小,能量损失越少,热水器的能量转换效率也会比较高。

对于管道和设备而言温度太高,出现故障的概率也就更大,软管更容易被烫坏。

从舒适度方面来考虑,热水器是恒温的,只要设定好温度就行了,你喜欢多少度,就设定多少度,不必用混水阀来控制水温。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你如果使用混水阀,夏天气温比较高的时候,需要的热水就会非常少,少到低于热水器的启动水流,热水器就不工作了。

网友:
安装燃气热水器的应该换表,不然供气量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以前是24小时热水,小区有热水房,所以习惯是混水用的,现在改了热水器也是混水用,不太能理解洗澡只 ...

习惯用了恒温数字显示热水器,更加不能理解混水洗澡的啊,那样每次都要调温,恒温热水器的作用就没有了。
关于热水量小的,可以检查一下,把热水器进水管上面的调节阀开到最大,有些热水水量比冷水低一般是这个调节阀没有打开,特别水压低的更应该全开。

网友E:
角阀流量小,换球阀流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节能的角度来考虑,热水管与环境的温差越小,能量损失越少,热水器的能量转换效率也会比较高。

对于管 ...

地标广东,有混水阀,考虑到节能、减少水垢、保护热水管道,将恒温热水器水温设得较低,夏天设40度,秋天设42度,冬天设44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节能的角度来考虑,热水管与环境的温差越小,能量损失越少,热水器的能量转换效率也会比较高。

对于管 ...

夏天确实水温太热,烫了一个夏天,第二年试着把燃气阀关小,水温才勉强能接受,还是有点烫,没办法气温都有37-38度,水温即使调到42度还是有点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阀流量小,换球阀流量大

装的时候自己安装的,都是大通量的球阀,水量小估计和总管有关系,和球阀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