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电脑ATX电源

楼主(2024-02-01):
昨天开机,突然"啪"的一声,电源闪了一下火花,然后就没有了反应了,拆开看看(这个电源应该是被修复过的,电路板后面多了一个电阻),发现保险没有断,整流桥和开关管都没有坏,看到一个电阻(赤黑金金)一边皮没有了,找个电阳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郁闷了。

网友:
再换一个上去试试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清洗再折腾吧

网友:
这电路板有故事的啊

网友:
应该知道,对于电脑来说,电源是非常重要的,属于一坏全带后的主,所以,还是选择一个质量好的电源比较让人安心。

网友:
不错不错!大国制造!

网友:
找电子小武,他会修电源

网友:
换了也不好使,别的地方还有坏件

网友:
理一下电路走向,看该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启动电阻坏的话,一般电源芯片也不保。很少有电阻自然烧断的。

网友:
质量不太好,建议整体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坏的话,一般电源芯片也不保。很少有电阻自然烧断的。

有空我查一下电源芯片

网友:
换了也不行,别的地方还有坏

网友:
修电源还是串个灯泡稳妥。

网友:
电源坏不怕,就怕连其他的硬件一起坏了

网友:
第一次见,散热片上有小板的

网友:
换了吧,散热片都歪歪扭扭的,看着就不舒服

网友:
之前我的杂牌atx电源494/339芯片组合,跟楼主一样,砰地一声电源停掉。也是管子都好,最后查5vsb待机辅助电路故障失效,好像换了几个鼓包电容,一个电阻的样子。

楼主要先从整流电路开始,再看5vsb待机电压有没有,再看震荡起振了没有,前级推挽有没有工作,再查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