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鼠标左键修复

楼主(2024-02-01):
罗技鼠标左键点不动,拆了,清理微动开关,要特别小心,不然点动白色丢了又拆了个比较差的鼠标,拆出来装到罗技鼠标上,点动是欧姆龙的,还有点动其它四个,不知什么品牌,芯片还有光感芯片,成功修复了,可以使用了,拆机修理修理,不用买新的啦!特别小的零件,有镊子最好了,手里没有镊子,用的壁纸刀,小心翼翼!好在最后成功了

网友A:
以前也拆开按键修理触点,并上油。
后来发现效果不理想,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现在直接换按键,2脚静音的,换一次顶1年~2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拆开按键修理触点,并上油。
后来发现效果不理想,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感觉静音的微动按键里面就是一个锅仔片,要是寿命长还是3脚那种

网友(2024-06-22):
引用 网友B:
感觉静音的微动按键里面就是一个锅仔片,要是寿命长还是3脚那种

嗯,圆型的小弹片。 好处就是比较静音。

网友:
还是直接更换全新的微动开关更耐用。

网友:
这个罗技鼠标内部元件好像也不复杂

网友(2024-07-30):
真过日子,这微动开关也用不了几块钱,用不了3分钟就换完了,还是换个更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