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机油加多了,怎么办?那就做一个简易抽油神器。。。

楼主(2024-02-01):
机油加多了,又没工具,是不是只能钻下去拧放油螺丝了

身边刚好有条小软管,用嘴吸当然不可能。找了一个喷壶嘴,还别说,刚好配套。
喷嘴吸力小,抽的手抽筋,不过也能抽出来,5,6分钟,可以抽个300-400ML

网友A:
找个洗洁精的手压泵。比这个大

网友B:
多踩几脚油就下去了

网友:
我是用打针管抽的,冬天最好热热车,再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洗洁精的手压泵。比这个大

管子不配套啊

网友:
多加个半升一点问题哦没有,超过麻点1公分高时已经多加了一升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踩几脚油就下去了

这是机油啊。老板

网友:
转接呀,又 不需要多大压力。一般的胶都行

网友:
去诊所要个针筒,抽 抽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难道自已换的机油?开去换地方啊,有长管吸

网友:
招条长管,用嘴吸,利用高度差自动吸出来

网友C:
看了标题,再看内容,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平时家里的洗洁精、威猛、衣领净用完了,留几个芯子,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软管吗?挂水的软管、养鱼的氧气泵管留一点,看自己方便吧,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网线的外皮当然也可以,只是弹性差了一点,挂水的软管弹性最好。实在不行去药店买一套,一般不用跑太远的路。当然,有硅胶软管更好。生活方面,那些洗洁精等的芯子还有另外的用途。这里就不多说了。

网友:
我用针筒解决的

网友:
看标尺,加多了就必须减少一些。

网友:
拆了机油感应塞,找根差不多塑料管插进去,发动两分钟,惊喜等着你

网友:
事都整完了,你们才来给老板出主意

网友D:
也真会想,这样一点点的喷要喷到啥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标题,再看内容,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平时家里的洗洁精、威猛、衣领净用完了,留几个芯子,问题就解决了 ...

生活处处有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真会想,这样一点点的喷要喷到啥时候

喷到手抽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