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坛友TPA3116D2推电视拆机喇叭并联好还是串联好?

楼主(2024-02-01):
搞了5对电视机喇叭准备折腾来听音乐,喇叭是10W的,分别是8欧和6欧的,现在左右声道分别是5个喇叭并联在一起,网上买了个TPA3116D2,搞了个拆机开关电源,回来接上试听效果高音部分特别暗,电脑放的无损音质出来的效果出奇的差,声音像是压缩过64kbps的MP3格式的效果,声音大倒是大,但是没有他们页面宣传那种强劲有力的声音,还有个问题就是,功放板开关打开后电源就开始有点啸叫,关掉就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喇叭,功放,电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个响就不错了。。。

网友:
跑道喇叭声不好

网友:
连接时要注意相位,相位不对音量及频响效果也不会好。

网友:
你正负没弄准吧,都抵消掉了!不同厂家的喇叭正负未必一致,不管串联还是并联都要弄准正负极!
一般而言这种劣质的纸盆喇叭音质好不好一说,但高音都非常嘹亮。

网友:
分路并联,一个喇叭接一路功放,不要直接都接一个输出上

网友:
相位不对是个问题,喇叭与输出是否匹配

网友:
建议更换喇叭,大点的喇叭效果不一样。

网友:
这种功放和喇叭听个响,和现在的廉价蓝牙音箱一个样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另外五个喇叭并联,阻抗太低了,与功放无法匹配

网友:
哈哈,昨天刚用3118画了一个板子装起来,还增加了蓝牙模组
为了一颗现成的功放芯片,去画了一块板子

网友:
喇叭一个一个单独测试
这电源不错。

网友:
这些搭配下来 主打一个能响就行

网友:
电视喇叭的效果不太好吧

网友:
换喇叭,找同规格的最起码阻抗一样的

网友:
音响的尽头是手机

网友:
电源有点过载

能响就好

网友:
每个声道是5喇叭并联,就算都是8Ω的,功放也受不了啊,都快1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