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淘了6颗2.8v350f法拉电容两并3串组装个点焊机

楼主(2024-02-01):
网上淘了6颗2.8v350f电容,两并3串组装个点焊机,使用效果还不错,可以用来换手机电池

网友A:
6颗电容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比那些大个头电容的轻便多了。

网友:
修手机改行的朋友送了个点焊机,一直未用。其触针是固定的,等想办法加手柄将线引出来!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颗电容多少钱啊?

50包邮,小黄鱼买的,用着还行,放电挺强的

网友B:
我在矿坛买了6个,720F的,总共才40元不到,准备弄个点焊机+备用的汽车启动电源

结果是铝耳朵,没法焊接,买了铝焊锡13元,后来才知道要平衡板,又买了平衡板25元

结果白光电烙铁功率不够,焊接费劲,卖平衡板的老板说要尽量补焊铜条减少电阻
没办法,又下单买了100瓦的大功率电烙铁,15元不到
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还有买这种大电烙铁的一天

现在总算是都弄好了,我想法办法在弄个外壳就完事儿

网友:
便宜点焊机,pdd买的

补焊的铜丝,完全补焊,每个都是3平以上,最长这个6平左右

体积有点大了,勉强能接受吧

总体还比较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矿坛买了6个,720F的,总共才40元不到,准备弄个点焊机+备用的汽车启动电源

结果是铝耳朵,没法焊接, ...

做汽车启动电源应该有点小吧,一般都是用6个3000f的来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汽车启动电源应该有点小吧,一般都是用6个3000f的来做

内阻低的话,用2.7v600f的6串也可以启动 2.0以下的汽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汽车启动电源应该有点小吧,一般都是用6个3000f的来做

不懂,就看便宜,就买了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我车才1.8的,电瓶也还凑合,以防万一,启动一次两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阻低的话,用2.7v600f的6串也可以启动 2.0以下的汽油车

我测了一下,串联后是10毫欧这样,是不是还凑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矿坛买了6个,720F的,总共才40元不到,准备弄个点焊机+备用的汽车启动电源

结果是铝耳朵,没法焊接, ...

买法拉电容真不能光看价格的,觉得连接方法也很重要,你这个居然是铝耳朵,厂家这点钱也要省,好在你有能力,铝也能焊,但花费的时间精力也是不小的,换了其他人能力不够焊不了就瞎了。觉得法拉电容还是单端螺纹连接的最好,只需裁切一下铝排或铜排,打打孔,拧拧螺丝即可妥善接好,省时省力。

网友E:
买电容和买电池一样,看内阻的。内阻高的便宜,内阻低的,很贵。内阻高的都是报废的,废品价格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法拉电容真不能光看价格的,觉得连接方法也很重要,你这个居然是铝耳朵,厂家这点钱也要省,好在你有能 ...

哈哈,没办法,当时不懂啊,看便宜就买了,不过也凑合能用,电焊机+启动电源,启动能用两次就回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买电容和买电池一样,看内阻的。内阻高的便宜,内阻低的,很贵。内阻高的都是报废的,废品价格来的。 ...

昨天闲鱼看了一下,有个很牛的成品,6串的总共才1.8毫欧,相比之下,我那个就是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闲鱼看了一下,有个很牛的成品,6串的总共才1.8毫欧,相比之下,我那个就是废品 ...

一分钱一分货,那个肯定不便宜,你这个虽然内阻大了点,但很便宜,这么便宜,搞个2并3并啥的也没多少钱,内阻就下来了。现在电压较高,可以克服一部分内阻大的不利影响的,实际也证明了单串也是可以点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昨天闲鱼看了一下,有个很牛的成品,6串的总共才1.8毫欧,相比之下,我那个就是废品 ...

一分钱一分货。要求高就买贵的,不高就买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要求高就买贵的,不高就买便宜的。

哈哈,对的
我就是要求不高,用个三五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