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谁有成功经验呢,

楼主(2024-02-01):
黑群晖详细教程,

楼下补充 谢谢

每天定时开机一次,持续3小时,其它电脑上传数据过来即可

网友:
利用主板的定时开机功能啊,或者设置为来电即开机,然后使用定时插座设定来电时间
关机更简单了,黑群中可以设置自动关机的。

我的有一台黑群就是这样设置的,每天开机三次,用于备份。然后一小时后再自动关机。

网友:
设置计划任务即可!

网友:
关注一下,不是很了解

网友:
教程不是很多么,隔壁网,nas云这类专业nas论坛逛下就有了

网友:
昨晚才用j3160刚装好7.2最新系统

网友:
ARPL 装一个,然后装套件,貌似新版本很耗费资源

网友:
这是不是太简单了点

网友:
电源管理里面有定时任务

网友A:
17元买个pcie电脑wifi开机卡,解决你的烦恼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主板BIOS设置来电开机,然后使用定时插座实现定时开机。至于定时关机,win系统内设置计划任务即可实现。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手机APP群晖管家可以局域网内开机和关机。如果有公网IP申请一个域名,路由器9号端口映射到NAS的IP,群晖管家远程也能开关机。简单点主板设置来电自启,一个wifi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
难道不是24小时开机的吗?为什么要关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元买个pcie电脑wifi开机卡,解决你的烦恼

这个挺好

网友:
直接买个楼上的wifi定时开机短接开机线    或者  整个WIFI定时插座+来电自启    或者  在路由器上+你的黑群晖上配置好网络唤醒WOL     定时开机就搞定了

网友:
定时开关机就行了。不是什么高深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