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过年灯笼灯泡坏了求方法

楼主(2024-02-01):
led 给灯笼用的。拆开一看电容没有呢。

通电微弱的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如何维修?

网友:
扣掉板子,接个5W的LED灯泡完事!

网友:
先检查灯珠,再查驱动……

网友:
这种灯,换一个灯泡了事

网友:
可能是18V灯珠,输出有电压一个个短路试试,也没几个

网友:
买个飞利浦的LED灯。不贵,耐用

网友:
灯泡便宜,换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我家36W的灯也是这种,不过并了个SO8的驱动IC,我断开只亮1路,好像是四串3并,12个灯,三路就36个灯,只供一路也不行,加了滤波的电容,偶尔亮一下。又是微亮,IC没换过,因为拆不下来,好像TB也买不到,哈哈。

直接换了一个灯,9。9元二个包邮,还修个毛线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过年换新的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感觉这个修上也用不住

网友:
新年新年,直接换新的

网友:
明显电容被厂家阉割了,
大概率灯珠挂了一颗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年忙到头,也该犒赏一下自己咧。

网友:
高压的颗粒,直接220V驱动

网友:
辞旧运新,换

网友:
换个新灯泡省事儿

网友:
实在不会整还是换个新的吧,换件手中没有也麻烦

网友:
找到坏了的灯珠,直接短路掉

网友:
换成灯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