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腾达tenda AC8 编程器固件 谢谢!

楼主(2024-02-01):
家里的这个AC8突然就连不上网了,连上网线不分配IP,更进不去路由器界面,怀疑固件有问题了,网上看了一大堆技术贴,也买了编程器,flash芯片,虽然路由器比较老了,但就是喜欢修东西怎么办,就是喜欢啊,找一大圈也找不到AC8的编程固件,后来自己做了一个,uboot+fw+art=2MB的bin,刷进去启动不了,TTL小板也没有返回数据,没办法了,真没办法了。。。有没有大佬有这个的,给小趴菜发一个,要能用了再改MAC。对了,这个路由要把flash拆下来才能正确读写。直接夹到板子上不行,我已经拆掉做成活动的了,方便刷。感谢看完

网友:
厂家没有嘛?

网友A:
螃蟹的没法玩,,用官方固件,,,,不好用就换新的,,路由挂了

楼主:
厂家没有,问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的没法玩,,用官方固件,,,,不好用就换新的,,路由挂了

螃蟹的确实是没啥可玩性,以前不懂,现在坏掉才了解到这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螃蟹的确实是没啥可玩性,以前不懂,现在坏掉才了解到这些。

需要用到编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到编程器吧!

嗯嗯,固件挂了,这个路由也没有breed那种不死固件,必须要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C:
估计现在教你,也来不及了。像这种死机的,如果是固件问题,它的boot不一定是坏的,读取出来编程器固件后,把固件部分换一下有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现在教你,也来不及了。像这种死机的,如果是固件问题,它的boot不一定是坏的,读取出来编程器固件后, ...

真的是来不及了,已经清空过,确实如你所说的,一开始上电是有返回数据的,应该是boot没坏,那时候我还不懂是三部分组成的,就直接通过TTL板用tftpd把bin怼进去了,后来慢慢知道了,但也晚了,找了个别的boot也启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来不及了,已经清空过,确实如你所说的,一开始上电是有返回数据的,应该是boot没坏,那时候我还不 ...

应该可以刷磊科b6编程器固件 我私信你了我发你固件看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2024-03-13):
你的版本是腾达AC8 V几?

网友:
腾达tenda AC8 v4
硬件版本: V4.0
故障:
1、没有无线信号;
2、网关能ping通3次之后又不通了;
3、不能进入WEB界面;
4、TTL显示路由器不停重启。

网友:
腾达tenda AC8 v4
硬件版本: V4.0
现在已经取下固件,型号是H25816,通过编程器已经读取了坏的程序,只有2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现在教你,也来不及了。像这种死机的,如果是固件问题,它的boot不一定是坏的,读取出来编程器固件后, ...

不知道方法是哪样的?向您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