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台炯杰无刷锂电钻

楼主(2024-02-01):
车间的一台无刷电钻坏了,被人扔办公室角落里两个月。闲着没事拆开看看,量了电池是好的,按开关没有输出电压到电机。

把开关拆了,如图5,没有看出明显的故障,估计是控制板坏了,是灌胶的,见图4,一点点刮掉,也没看出问题,无从下手,见图6。
直接网购了控制器20元,想想不妥,怕开关也有问题,又下单了开关8元。
外壳全部用溶剂超声干净。控制器到货后,安装是个难题,一直装不好,按上外壳,转子就不正。后来发现是电线影响的外壳合不好,直接把LED的两根细线给剪掉了,反正也没什么用,终于装好了。用手转动能正常听到齿轮的声音。试机正常。终于可以把我的碳刷垃圾手电钻替换了。

网友:
脏成这样子也不把齿轮箱拆开清洗一遍?洗洗就成新的了

网友:
惦记上两个月了,终于到手了

网友:
如果是我 我还是选择买个新的

网友:
花了28元,得一个无刷锂电钻,不错。

网友:
28,得到个无刷的好用电钻,不错

网友A:
习惯有刷电钻,无刷无爱(工作原因需要扭力大速度稳定的电钻)

网友:
无刷电钻,足足让楼主惦记两个月,终于到手

网友:
惦记上两个月了,终于到手

网友B:
我有一台炯杰无刷电动扳手,带霍尔,调速线性很好,牧田款插脚,配套的21伏4.0三星动力电池,使用好多年了,力量还是杠杠滴

网友:
无刷电动工具力量比较大,可惜朋友的从画圈的地方摔断了,没办法接在一起

网友:
可以用就行!

网友:
恭喜,洗洗干净,还是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炯杰无刷电动扳手,带霍尔,调速线性很好,牧田款插脚,配套的21伏4.0三星动力电池,使用好多年了 ...

这牌子竟然有好多年?

网友:
恭喜,应该好好清洗下加点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有刷电钻,无刷无爱(工作原因需要扭力大速度稳定的电钻)

无刷扭力更大,速度更稳定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