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过零触发信号?请教此部分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4-02-01):
@邓穿石 老师傅说这是给过零触发信号用的,我用ltspice仿真了一下输出的波形是这个样子的,跟220交流的过零信号不太一致:

完整的电路图见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817-1-1.html

放大看细节:

220交流过零点是每个整数位置,比如450,460,470,480:

楼主:
上面电路的ltspice仿真文件,有兴趣的可以仿真试试: https://pan.baidu.com/s/1gbH7hoZZjQExkjmuW9aicQ?pwd=smzj
软件官方下载地址:https://www.analog.com/cn/resour ... pice-simulator.html

楼主:
LTspice是一个很好的仿真软件,免费并且非常小,用来学电路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A:
我承认我是胡吹牛的。
但是很奇怪,电容降压来的信号是被提前的了,但是脉冲信号在后面的输出经过一个51K电阻和22N电容又被推迟了,最后给可控硅的信号是和过零对得上了。
好了,我圆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是胡吹牛的。
但是很奇怪,电容降压来的信号是被提前的了,但是脉冲信号在后面的输出经过 ...

原来如此,我把运放加上再试试,另外请教一下老师傅运放输出端到同相输入端的D11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是胡吹牛的。
但是很奇怪,电容降压来的信号是被提前的了,但是脉冲信号在后面的输出经过 ...

哈哈,给你20年,还猪小呆一个精准的过零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把运放加上再试试,另外请教一下老师傅运放输出端到同相输入端的D11起什么作用?
...

又是估计的啊,或者说是吹牛

二极管的作用,是在电热丝部分短路的时候,阻值很低的时候,运放A的输出正占比较大比例的时候,给个正反馈,让其一直输出,后面一直给直流信号,直流就不能通过触发电容,可控硅不通。
正常时候,运放D给正向触发信号,运放B给触发电容放电。

网友:
太高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估计的啊,或者说是吹牛

二极管的作用,是在电热丝部分短路的时候,阻值很低的时候,运放A的输出正 ...

不加二极管D11,模拟得出R6右端的波形如图,确实每个尖峰都基本落在了整数位置,不过模拟运行一会儿后软件就会报错。。。加二极管D11的话模拟直接停不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仿真文件链接,注意LM324.ti.lib要跟仿真文件放到同一个目录下: https://pan.baidu.com/s/1ptRaPIBu1eimQZ0NvxlePg?pwd=sm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