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70MHz CATV电视信号增强与频率变换器制作(第二版)

楼主(2024-02-01):
制作资源来源《电子制作》杂志月刊1998年10月号,时隔20年重温一次。

当年制作这个的材料全部来自搜集的,商品工具就一把烙铁与剪刀,制作所用的其余工具也全是自制。焊锡从搜集来的废线路板上搜刮。

《电子制作》杂志月刊1998年10月号上的制作文章,

第一版20年前的旧作,准确说是半成品,后面放大级upc1651没有,没通电试估计还是好的。制作信号增强与频率变换器的线路板,
是从一块有大面积空白覆铜坏的验钞机废电路板上挖下来的,没有这块废板也就没有这个制作

现在有条件可以做的比以前漂亮,就又想起这个了,那就开工吧

PCB画好拿去打样

同时把以前羡慕的不行的upc1651(就是囊中羞涩)买回来,还好现在还能买到新的

焊板,电感线圈绕制这里省略1000字。。。。。。。。。。。

需要特别说明振荡部分的pF电容,必须要温漂低的NP0材质或者云母电容,微调电容用陶瓷的。这样振荡频率漂移才会低。

这个是线径1.8mm的振荡线圈,这个圈数是有错误,不知道原设计者错了还是杂志的文章错了,这个圈数多了根本到不了470MHz,

板子焊完了但upc1651还在路上,不过这个没有影响,关键部分是振荡器

通电试机振荡器顺利起振,但是频率无论怎样调始终到不了470MHz(说明第一版电视收到的信号是二次谐波),最高只能到440MHz,后来发现440MHz还不是基波是二次谐波。
我就纳闷了心想不可能啊,杂志上这个Φ8mm线圈就是用Φ0.8mm的线绕3匝没错呀,何况我用Φ1.8mm的线绕的电感只会更小频率会更高才对,怎么频率反而那么低?
这时怀疑资料有错,那就把线圈拆下来测电感量,把电感量测出来通过计算确实是资料有错,按照资料中的电感数据不计分布电容,微调电容调到最小2pF最高振荡频率只能到488MHz。

2匝线圈时不计分布电容微调电容调到最小2pF,振荡频率可以到766MHz。

把线圈改成2匝后,试机结果与计算结果一样,微调电容调到最小2pF加上分布电容,最高振荡频率只能到495MHz,分布电容达到3pF.

LC振荡频率在线计算:https://www.elecfans.com/tools/LCdianlupinlv.html

振荡线圈3匝时的电感量

振荡线圈2匝时的电感量

没改振荡线圈时频率飘的有点大,12小时飘了142kHz≈300ppm。
飘这么大是因为电源电压低了,用的是12V适配器,导致U1工作不正常输出电压只有10V多,
这个电压先不说电压稳不稳的问题,是这个电压振荡管Q1工作在起振的临界状态容易停振。
再者有没有屏蔽罩,振荡频率也容易受人体影响。

板子振荡部分电路有画屏蔽罩,再做个屏蔽罩zhaoz给振荡部分罩上

屏蔽罩用0.2mm的铁片。
一开始画屏蔽罩裁切线还画错了,把引脚位置搞错了,引脚每组间隔应该是隔屏蔽罩的一个面,结果画成了隔了两个面。

更正后

剪刀剪不了的地方就用丝攻磨得凿子凿

笨手手工只能做出这样的外观效果

屏蔽罩装上电路板后的外观

通电试机6小时候,频率漂移值,漂移已经小了很多
这次电源用的13.8V,不过电压还是低了78系列三端稳压压差要达到3V才能稳定工作,所以电源要15V电压才可以

漂移都是往低的方向飘

频率飘移情况测试,吹气频率都会漂

测试频率变换视频

再给屏蔽罩做个盖子,

开好调整频率用的孔

开的调整频率孔位置刚好在微调电容顶部

第二版制作到此结束,第三版的PCB在打样中。。。。。。。
谢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4-2-22 20:21):
经过实验用C9018做振荡管频率最高只能到490MHz,换用2SC3355后振荡频率轻松到520MHz,3355毕竟是属于微波管fT高达6.5GHz

网友A:
《电子制作》现在没了吧

当年巨款买过upc1651制作天线放大器,可惜效果不好

网友B:
制作这个装置当年是为了调试和校准电台用吗?

网友C:
能不能搞个 短波 -> vhf 的变频?
让电视棒子能接收短波

网友D:
最后面1图和视频是什么…感觉很厉害的玩意

网友E:
1651可以淘汰了,噪声大,现在玩玩还可以,用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搞个 短波 -> vhf 的变频?
让电视棒子能接收短波

不用变频加一个1:9的磁环线圈,接到另一路信号输入端就可以,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面1图和视频是什么…感觉很厉害的玩意

SDR接收机,也叫频谱仪,俗称软件无线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51可以淘汰了,噪声大,现在玩玩还可以,用就算了吧

几十年前的肯定比不上现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这个装置当年是为了调试和校准电台用吗?

不是,就是用做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制作》现在没了吧

当年巨款买过upc1651制作天线放大器,可惜效果不好 ...

杂志现在在不在不清楚,当年我只能看杂志广告目录过眼瘾

网友F:
手刻制版和机械制版效果太悬殊,现在的元件也与以前有巨大区别。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杂志现在在不在不清楚,当年我只能看杂志广告目录过眼瘾

电路并不复杂的一个射频放大器

当年邮购多贵啊,还老有文章吹牛x忽悠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并不复杂的一个射频放大器

当年邮购多贵啊,还老有文章吹牛x忽悠人买

那个时候比这个还牛的易用的高频射频放大器,可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刻制版和机械制版效果太悬殊,现在的元件也与以前有巨大区别。

如同衣衫褴褛与锦衣玉佩的差距

网友:
射频 无线电 感觉好复杂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时候比这个还牛的易用的高频射频放大器,可能没有

国产民用芯片可能没有,好多还是分立电路

网友:
这东西频率太高,很难搞,没仪器不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