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子电瓶不行了,做了一个启动电源

楼主(2024-02-01):
车子电瓶不行了,放两天就无法启动,电瓶暂时又不想换,手里刚好有几个松下的高倍率电池,自己就做一个启动电源先用着。

网友A:
外接的插头是什么插头?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B:
用电容更好.用得少不怕放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的插头是什么插头?能过多大电流?

EC8插头,电流100a,瞬时200-400a

网友C:
接线柱那么小能过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柱那么小能过多大电流

没有问题的,市场上卖的启动电源大部分都是用的EC8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更好.用得少不怕放怀

不用来启动车辆也可用于其他东西呀,比如车载吸尘器,打气泵等

网友D:
ec8  ec5这些怎么区分啊,我有个启动电源的插头掉了,不知道该买EC几的。

网友E:
换线吧,电池亏电严重话,你这电线太细

网友:
这个线看起来有没有10#线粗!

网友:
羡慕,我的摩托电池也不不行了  每次都遛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8  ec5这些怎么区分啊,我有个启动电源的插头掉了,不知道该买EC几的。

有尺寸的,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线吧,电池亏电严重话,你这电线太细

这个线启动小车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想办法弄壳子呢

用的是法拉电容,720F的,结果串联起来后,只有120F了,当时没想这么多

不过还好,是两用的,能给点焊机用,也能启动用,我车是1.8L的,够用了

网友F:
夹子接反了会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夹子接反了会如何了

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夹子接反了会如何了

会放烟花。

网友:
ec5头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
线细了损耗过大

网友:
出线用两根并联比较好,合计约16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