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0公斤变压器用途 征求创意

楼主(2024-02-01):
最近从小日子医疗设备里拆了个50公斤变压器
也不知多少w,
输入0-180-200-220-230-240
输出0-100-110-120-125
原本寻思做隔离变压器用现在110的输出不知到做什么用了,改电焊机?还是点焊机?

网友A:
卖了,换年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了,换年货

舍不得啊。。。拖着关系从别人手300收的

网友:
输出120-125那组正好是5V 估计可以直接点焊电池了

网友:
电焊机,点焊机,哪个用的多做哪个呗。我倾向于做点焊机。

网友B:
电焊机,点焊机 二合一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做台可调电源合适,这么宽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点焊机 二合一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怎么用都要重绕线圈

网友D:
做个点焊机吧,电焊机还是逆变的好用还便宜还轻便。我也有两个这类220V转110V的变压器,3千瓦的,一个环变一个和你这一样铁芯的,不过都是自偶变压器,隔离开功率就小多了,也准备做个点厚铁皮的点焊机。我们互相交流一下看怎么做好!

网友E:
感觉卖给能用得上的单位的 是最合适的,做什么都不方便100斤 移动就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点焊机吧,电焊机还是逆变的好用还便宜还轻便。我也有两个这类220V转110V的变压器,3千瓦的,一个环变 ...

我已经做过双变压器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卖给能用得上的单位的 是最合适的,做什么都不方便100斤 移动就是个问题 ...

也是为这个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做台可调电源合适,这么宽的电压

这么宽的电压没抽头管子受不了

网友:
110v这个输出电压比较尴尬,不然能玩的很多~

网友:
太沉了,还是卖了挣钱最实用

网友:
变压器漏磁小,电压与电流特性与电焊机的差异较大,电压与电流曲线难以兼顾,做电焊机效果不会太好。
做点焊机,效果应该不错。如有需要可以做个点焊机,需重绕次级,如无需要,听从网友建议卖了买年货。
如做点焊机,我可以给你提供控制板方案(单片机数码管显示,单脉冲、双脉冲、三脉冲、连续四种点焊模式,驱动大电流工业双向可控硅模块)

网友:
好大一头大水牛,这么大的牛买了吧老值钱了

网友:
买之前不想好,买了再来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