炬为CL24R容量检测电子负载仪 新版固件v1.1.1 + 上位机程序

楼主(2024-02-01):
从炬为那要来的新版固件,适用于CL24R系列容量检测电子负载仪,新版固件版本v1.1.1,修正了若干的bug

升级方法:用HID线连接炬为主机和PC,然后在PC端打开上位机程序,在主界面选择固件升级项,选择新版固件,然后点击开始下载,然后等……固件升级完成会有提示,半路不要断电,也不要断开HID线,会变砖

固件v1.1.1 论坛本地下载:

固件v1.1.1 百度网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b8JwZJNO_XoR6r6o4pgtA?pwd=8139
提取码:8139

上位机程序(1.04升级测试版)百度网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FZlmsxYHoRpZlhbqA5Rbg?pwd=8139
提取码:8139

EOF

网友A:
问题不是软件,而是这测试仪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软件,而是这测试仪要多少钱。

图1里那一堆儿,当时花了119+19,现在是169+19(刚刚看的淘宝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1里那一堆儿,当时花了119+19,现在是169+19(刚刚看的淘宝价格)

楼主又放毒,大家快点掉坑

炬为电子负载标配119+电池测试架19,这样吗

网友A:
手头的容量测试仪最大功率60瓦,最大电流10安,这个测试仪也陪我玩了很多电池单体了。感觉参数有点鸡肋,不过还能凑合吧。看到楼主这个测试仪,心里又长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放毒,大家快点掉坑

炬为电子负载标配119+电池测试架19,这样吗 ...

1.不关我的事

2.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的容量测试仪最大功率60瓦,最大电流10安,这个测试仪也陪我玩了很多电池单体了。感觉参数有点鸡肋,不 ...

不是刚需的话,还是忍忍吧,你那个60w的也不算小了

网友C:
现在很多更新说明非常的笼统,就告诉你修复了若干bug,你问他修复了啥bug 就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更新说明非常的笼统,就告诉你修复了若干bug,你问他修复了啥bug 就不告诉你 ...

意思就是反正比以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反正比以前好了

也有可能删了两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反正比以前好了

也有例外,例如某谣言领先大厂,更新日志 提高了性能,修复若干bug。升级完修复了啥bug不知道,装某些app不让装了,后台还会偷偷删用户某些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反正比以前好了

有一个bug就是面板上的错别字,我给他们反馈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bug就是面板上的错别字,我给他们反馈过了

这回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升级了什么,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网友E:
谢谢船长分享这么好的软件资料
另外为了检验这些资料可用性请赞助CL24R电子负载仪1个吧,善哉善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船长分享这么好的软件资料
另外为了检验这些资料可用性请赞助CL24R电子负载仪1个吧,善哉善哉{: ...

自提,管麻辣猪耳朵

网友F:
虽然我没有负载仪,但是我还是把程序转存到网盘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没有负载仪,但是我还是把程序转存到网盘了。哈哈哈哈。

也许哪天在闲鱼收个便宜的二手,也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