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求雷克沙lexar的NS100(MAS1102B+TS1256G181)固态量产工具

楼主(2024-02-01):
如题,求雷克沙lexar的NS100(MAS1102B+TS1256G181)固态量产工具,联芸主控+长江存储的颗粒

大佬的四个量产工具都不行,还是我操作的不对,应该用哪一个?

网友:
这是真国产颗粒 还是磨科技?

网友:
lexar现在是国产品牌了,但闪存的标学威刚。都是XXXX。长江存储JGS?要看ID

楼主:
写错了,不是长江存储,是江波龙的,flash ID读不出来

网友:
镁光亲儿子卖身后混的很惨啊

网友:
短接ROM模式都读不出ID就扔了吧

楼主:
镁光B16A颗粒,量产还是不成功

网友:
这个牌子现在也不行了

网友(2024-03-18):
楼主 成功了吗?

网友A:
MAS1102B B1C,楼主解决了吗?有工具发一个

网友B:
楼主这个板子和我的爱国者的S500的好像一摸一样,短接哪里进入工厂模式呀

网友:
我也有个NS100固态,但是主控是DM918,用MAS0902能识别,但是缺少特定固件无法开卡成功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A:
MAS1102B B1C,楼主解决了吗?有工具发一个

我也是这个,好像之前的4个工具都不行

网友:
我的雷克沙NS100 1TB SSD已开卡成功,MAS1102B-B1C主控,4颗Longsys(波江龙)封装256G颗粒。

本人所用器材与开卡过程分享:
1、联存ASM1153E主控开卡器(如图)
2、刷开卡器固件为171120d11e00版本
3、使用MAS1102-TAS-MPT-D.0.01.003(0863)-SN10295开卡软件(如图)
4、先启动开卡软件,然后用镊子短接SSD主板跳线(如图),认盘后就拿开镊子,然后在infomation选项中点击Auto Detect,接着在Device Set/Test选项中的MP/SORT中选择inherit FW BB,在Device Setting选项中填写“型号与序列号”,即Model Number和Serial Number,最后点击Device List选项中的START启动开卡即可。
5、开卡成功后用DiskGenius分了一个区,格式化后容量为953G(如图),经AS SSD Benchmark、CrystalDiskMark、IsMyHdOK、TxBENCH、ATTO多方工具测试速度正常,经HDtune测试区块全部为绿,经CrystalDiskInfo测试SSD信息完整,健康状态良好;拷贝十几G资料到里面嘎嘎快,到此分享完毕。捣鼓成功的一瞬间,那种喜悦用钱真是买不来的,祝与我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们都捣鼓成功

网友:
我的雷克沙lexar的NS100 1TB SSD已开卡成功,主控是MAS1102B-B1C,NAND颗粒为波江龙Longsys 4颗256G,详情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6774-2-1.html,查看jastion的回复内容。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板子和我的爱国者的S500的好像一摸一样,短接哪里进入工厂模式呀 ...

我的也是爱国者,一样的板。短接j2j5

网友(2024-09-30):
你好 麻烦问一下我这种怎么弄 如何我在DEVICE SET/'Test 里面选择SORT 类型 之后选择START提示check RDT FW Fail。如果在DEVICE SET/Test 里面选择MPT就报错提示can·t open  mas1102-Tas-MPT-D.0.01.003(0863)-Sn....\QI#FCV1C.bin.   麻烦问一下 您帮忙看看我是不是有地方设置不对啊

网友:
我这种情况你们碰见过吗 怎么解决啊

网友:
长江存储颗粒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