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人买的第一个电烙铁,烙铁头有这种褐色痕迹正常吗

楼主(2024-02-01):
花104买了个T12,烙铁头有这种褐色痕迹正常吗

网友:
焊台呢?为什么不买原装K头呢?原装头子挂锡性好的多

网友:
这种WB2的头好用

网友:
其实用的不多,,这几支随便选一支,,,,我觉得能用936头的白光FX600优先。。。。

网友:
褐色是松香痕迹吗?

网友A:
不知道,没用过,一直用五金店里10多块钱的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没用过,一直用五金店里10多块钱的烙铁。

那个10块的好用?

网友B:
外热式,热得慢,

网友:
像是松香痕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热式,热得慢,

我用国产的,真的热得太慢了

网友:
就是松香烧过的痕迹。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国产的,真的热得太慢了

T20,JBC,热得快多了

网友:
正常。
用半年,黑不溜秋的也正常

网友:
最后都是会变黑的

网友:
过段时间就变成黑色了,没事。

网友:
看这个像松香.我不用松香.焊锡丝有,头也是黑色的.

网友(2024-12-12):
用过几次会更黑,焊锡丝选含铅的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国产的,真的热得太慢了

国产的也有热得快的,我用7块钱一把的艾瑞泽,插上电十几秒就能熔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也有热得快的,我用7块钱一把的艾瑞泽,插上电十几秒就能熔锡了

说的是外热式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