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面板口尺寸太小,求方法

楼主(2024-02-01):
由于拆下面板是串联点,后面还有个设备需要电,新面板快递还在路上,就想先搞起来用。一条进线,分二路出去
结果两条线都难怼进去,何况三条,当初装修师傅应该是硬来的,硬塞是可以,但个别铜线条会折叠,这样硬塞有没有安全问题
我这电线应该是4平方线吧,有没有啥方法,有口径大的嘛?

还有吐槽下,杂货86面板真难拆,根本就不像网上的那样,它下面缺口顶不进去

网友A:
先在外面并线,然后留一股进插座就行了。

网友B:
有条件就上冷压端子,不行就用焊锡两条并到一条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就上冷压端子,不行就用焊锡两条并到一条线上

连焊锡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外面并线,然后留一股进插座就行了。

直接手工并线嘛

网友B:
最好找点也得用上,不然容易发虚发热

网友C:
正常一个孔应该只有一进一出才对,你这线咋接?

网友D:
找15厘米红线,蓝线,黄绿双色线,各1根,接到插座上,然后,4根红线接一起,4根蓝线接一起,4根黄绿双色线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一个孔应该只有一进一出才对,你这线咋接?

一个来线,还有两个是串接别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15厘米红线,蓝线,黄绿双色线,各1根,接到插座上,然后,4根红线接一起,4根蓝线接一起,4根黄绿双色线 ...

15厘米,是长度吧

网友E:
一般墙里边线都是用单芯线,你这怎么是多芯线?还是用冷压端子靠谱些……要换整个插座,不能只换个面板。

网友F:
把零线火线和地线分别都并成一根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来线,还有两个是串接别处的

分一组到旁边的插座上...

==============

网友:
插座本身就10A,所以插进一根,其它的外边并好就行了,用三节单股2.0的

网友:
插座片接触不良,使用大功率电器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零线火线和地线分别都并成一根线

我其他地方还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墙里边线都是用单芯线,你这怎么是多芯线?还是用冷压端子靠谱些……要换整个插座,不能只换个面板。 ...

分路给别处的。家里电路串联很常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点也得用上,不然容易发虚发热

我以前见过修电线的,都是直接对接,然后用电胶布缠绕上。这样安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一组到旁边的插座上...

==============

家庭插座串线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
并接线,不要用插座的螺丝孔做并接,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