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年前拆个新玩具,点焊机

楼主(2024-02-01):
之前买的用启动宝的MSO管点焊机不小心短路坏了,果断买个变压器的
包装
开箱
所有配件
主机
能看到变压器
参数,注意初级是铝线
焊笔,35平方

拆开瞅瞅
变压器
输出端焊接效果
电流最大,时间20
重新打磨焊针

网友A:
也是拆微波炉的变压器DIY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拆微波炉的变压器DIY的啊。

买的成品,着急用自己做耽误干活

网友:
这就是微波炉变压器DIY的

网友:
牛逼的玩意儿
我pdd买了一个电容的,小玩具,凑合用那种,价格便宜,焊接的效果肯定不如你这个

网友B:
我的美的微波炉是微波输出900瓦的,算大的了,此时整机耗电是1350瓦,除掉控制电路和风扇等的耗电,大变压器耗电在1300瓦左右。不知这个点焊机厂家用了什么先进技术使这样的变压器达到5KW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美的微波炉是微波输出900瓦的,算大的了,此时整机耗电是1350瓦,除掉控制电路和风扇等的耗电,大变压 ...

应该是瞬时吧,毫秒级。不过,楼主这个应该达不到,4.2v1000A,撑死4000瓦

网友:
也不像正规大厂的产品啊

网友:
美的微波炉的变压器是铝线的吧。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DIY的

网友:
除了重.没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美的微波炉是微波输出900瓦的,算大的了,此时整机耗电是1350瓦,除掉控制电路和风扇等的耗电,大变压 ...

用了遥遥领先的技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成品,着急用自己做耽误干活

LZ有链接吗?蹭个车

网友D:
这个厂家比较实在,是啥就标啥,山东临沂的?

网友:
我也做了个,用的线太细了,圈数也不够,点焊效果不满意……

网友:
看这手就是劳动人民的手

网友E:
好用不,能焊铜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链接吗?蹭个车

闲鱼的,208包邮,卖家是河南三门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厂家比较实在,是啥就标啥,山东临沂的?

河南三门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用不,能焊铜带吗

没试过,我用0.1的镍带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