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白醋洗火花塞真的有危害吗

楼主(2024-02-01):
本来是准备用白醋洗前氧传感器的,但氧传感器拆下来是砖红的,根部稍微有点点积碳,就用白醋稍微泡泡就没了,然后就把火花塞也用白醋泡了2个小时,后来有朋友说白醋泡完上面的涂层被酸性溶了不能用了,以后高温也会把螺丝咬死等等。。。。我度娘了一下也是这样说的,那么请教大家白醋洗完火花塞真的有危害了吗???

网友A:
这都已经泡了,有没有影响不重要吧?

网友B:
清洗完后用“铜膏”涂抹螺纹部分再安装,可以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已经泡了,有没有影响不重要吧?

我的意思真的有影响就拆下更换备用的镍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完后用“铜膏”涂抹螺纹部分再安装,可以完美解决

手里有铜基膏,装的时候没用,前氧传感器想着涂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真的有影响就拆下更换备用的镍合金的。。。。

那就换呗...

===========

网友:
不一定吧,可以当一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就是专家了。

网友:
着火没问题,就先用着,明年再换

网友C:
醋酸能对陶瓷有反应吗?难道是我化学没学好?另外正如哥们所言,泡都泡了,先用着不行再换吧。

网友D:
搞不懂 怎么会有人想到用醋来解除 油脂类堆积 又不是酸性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 怎么会有人想到用醋来解除 油脂类堆积 又不是酸性物质

但是积碳确实能溶下来,也就是看什么学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醋酸能对陶瓷有反应吗?难道是我化学没学好?另外正如哥们所言,泡都泡了,先用着不行再换吧。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醋酸能对陶瓷有反应吗?难道是我化学没学好?另外正如哥们所言,泡都泡了,先用着不行再换吧。 ...

你化学学的很好,可但是。。。。我没说陶瓷吧?我说了涂层和螺纹,稍微理解下就应该是指金属吧。。。

网友:
着火没问题,就先用着

网友:
有影响,不大,还可以用,本身就是拆下的旧火花塞,要清洗,最好用汽油、煤油清洗。

网友:
火花塞最好的清理方法是烧,把积碳烧掉就可以了,最好用酒精来烧,干净无残留。
80年代的老司机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化学学的很好,可但是。。。。我没说陶瓷吧?我说了涂层和螺纹,稍微理解下就应该是指金属吧。。。 ...

表面的防锈层会被腐蚀掉,腐蚀后不建议水洗,可用无水乙醇或乙醚清洗,安装时涂抹防咬膏,避免其锈蚀膨胀在扣纹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化学学的很好,可但是。。。。我没说陶瓷吧?我说了涂层和螺纹,稍微理解下就应该是指金属吧。。。 ...

表面电镀会腐蚀掉,容易锈蚀。 所以提示你用防咬膏。

白醋清洗后不建议用水漂洗也是因为上锈。可以用无水乙醇清洗后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面电镀会腐蚀掉,容易锈蚀。 所以提示你用防咬膏。

白醋清洗后不建议用水漂洗也是因为上锈。可以用无 ...

后来又拆下涂了铜基膏,但洗完没用水也没有乙醇,直接用风枪200度吹干装上了。。。。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毕竟白醋不是什么特别强的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