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六角和梅花批头竟然通用!

楼主(2024-02-01):
拆阳台栏杆,螺丝是内六角的,判断错误大小,没带对合适的六角批头,试试梅花批头,竟然完美把螺丝拆下来了。

网友:
偶尔凹口对上就行,我也试过一次

网友A:
梅花可以拆六角,六角拆不了梅花。

网友:
好拧或者质量好的可以,有事拧的想死

网友:
我曾经也用梅花的拧过一次六角,但后来再用相同的起子怎么也拧不了,换了好几个角度,最后还是找内六角了,可能是那颗螺丝拧得太紧吧

网友:
正常的,如果梅花批头质量不是很稳定的话,基本拧完这次内六角后批头也就废了。

网友:
梅花头的强度差的多,不适合做大力矩的

网友:
梅花比如t15和六角h3一样,经常混用

网友:
能怼进去,能拧下来就是兼容

网友:
拧完梅花头是不是快废了?

网友:
拆完批头还好吗?

网友:
一个是面受力,一个是点受力,临时应急,轻负载还行,吃不了大力

网友:
小新滑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花可以拆六角,六角拆不了梅花。

六角也可以拆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