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CER E5-572G维修第二弹!还是相约老地方(附图纸和BIOS)

楼主(2024-02-01):
    之前维修过一次同事的E5-572G,见上贴;今日又反馈,无法开机,那就继续拯救不开机!

    1.按照流程,先复现故障,不插电,开机没反应;插上适配器,充电指示灯不显示,开机按键没反应。开拆!

    2.轻车熟路,拆除背面的十几颗螺钉,用指甲划开上下盖子的卡扣,翻面,拆下开机FPC卡扣,键盘卡扣,触摸板卡扣,拿下键盘。

    3.查看版号,熟悉的数字。Z5WAW LA-B702P-Rev:1.0 2014-09-18.

    4.拆下固定PCB的2颗螺钉,拆下固定硬盘支架的2颗螺钉(黑颜色的较短的螺钉,大概M3*6),拆下USB转接板的FPC排线,拆下扬声器接口,拆下无线网卡;拆下散热器的接口;拿出主板。

    5.使用万用表测量,公共点短路,CPU、GPU没问题,有40多的阻值。这就放心一大半了。查看上一次维修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上次输入滤波电容是2个,短路了一个还剩一个,当时没有补上坏掉的那一个。仔细看好像有一点点颜色深,但是焊盘没有像上次那样明显高温导致焊锡移位。也不用烧机了,直接拆下剩下的那一颗。

    6.拆下来发现果真是电容损坏了,出现了裂痕。此时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不再短路。直接秒杀。

    7.这次更换为10UF 50V的三星电容,热风枪启动,焊接完成。有一点点七扭八歪,但是测量并没有问题。合上盖子,简单拼接一下,完工!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插上适配器,不接电池,开机很慢,因为安装的是WIN10,开机旋转圈圈大概3分钟。进系统明显反应卡顿;第一反应是不是因为当时拆了一下散热器,但是没有重新涂硅脂,高温了?
    打开资源管理器,花费30S才打开;CPU是I5-4210M,主频本来是2.6G,睿频3.2G;结果显示CPU一直维持在0.8G,也就是最低倍频。完蛋了,不知道是不是拆装过程中触碰到南桥或者PWM主控了,锁频了,还是锁最低频。
    关机,拔下适配器,插上电池,插上适配器,重新开机,惊喜来了,竟然好了。但是此前由于长期短路,导致电池已经没电了。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CPU频率,回归到正常,松了一口气。关机,开始上螺钉,准备交货。
    安装完毕后不太放心,重新开机看了一下。结果不出所料,果真又不行了,又尝试了拔电池,拔适配器,都没效果,依然维持在最低频0.8G。使用AIDA64查看,没有发现异常情况,CPU温度40℃,电压0.9V,没太大问题。就是频率上不去。
    死马当活马医,开机进BIOS,对BIOS进行恢复默认设置,依旧无效!没办法只好去官网看了一下,最新的BIOS是V1.09版本,现在安装的是V1.04版本。下载下来,重新刷BIOS。刷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适配器一直插在电脑上,特别担心重启的时候会出问题。
    进入熟悉的BIOS自动刷新界面,看着进度条一点点走完。重启,进资源管理器,频率正常了。不放心多次重启,电池供电,适配器供电,都没问题。这才放下心来,收拾了一下战场,交给同事,并把中间发生的问题说明了一下,让他回家观察一下,看是否还会存在锁最低频的状态。
    又搞定一台,虽然还是旧伤复发,但是心情还算美丽。人生的快乐也就如此了。快过年了,最近不太忙,有时间把之前的存货都发一下。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每天都能开心!!!!
    最后把主板图纸和BIOS给大家,如果有用得到的,多多点赞啊。

网友A:
谢谢分享,图纸一般都是那里可以下载,还是花钱购买

网友:
发财小电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图纸一般都是那里可以下载,还是花钱购买

新款的一般都是买的,像这种老款的,一般都是网上搜索的,但是不好说。看情况吧

网友(2024-05-29):
图纸正好用得上

网友(2024-10-09):
我的没有3V了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图纸正好我需要,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