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富格充电式胶枪看看

楼主(2024-02-01):
闲的无聊去淘宝买个玩玩、到货后拆了看看一节18650 一个加热贴贴在金属嘴上 实在是没啥技术含量 充电部分一个充电小板、整体看起来做工可以拿在手里沉甸甸 ,我第一件事替换一节高容量锂电池上去 !

网友:
同款富格,9.9包邮,也换了大容量电池,缺点就是加热太慢

网友A:
一节电池,温度那年能升起来?智商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节电池,温度那年能升起来?智商税吧。

英雄所见略同,我觉得还是插电的靠谱...

网友:
也有个一样的,不怎么好用,加热慢,不用一会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电池容量太小了

网友:
肯定不好用,电池也不抗用

网友:
那个铁盒是啥用途?

网友:
就一节电池,加热时间太短

网友:
改个外接DC口用5V供电,方便的话接5V大功率电源比电池快多了

网友:
拆个充电式胶枪

网友:
还不如有线的加热快。

网友:
还是插电的靠谱...

网友:
就一节电池,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还是插电的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节电池,温度那年能升起来?智商税吧。

是那种7mm的胶条,可以用的,我有实物用过。
看楼主的贴子才想起我有一个,好久没充电了,不知道电池坏了没有

网友:
同款,当时到手就改了,原来的电芯实在垃圾。

也有插电的,一个出黑色胶、一个出透明的。

这个就是应急用用。做工也就值这个价格。

网友:
跟楼主一样,回来就改了大容量的,大概三分钟出胶,断断续续一个小时没问题,出较量不大,做小手工之类的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我也有一把,换了电池,这玩意要预热好几分钟才出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