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电阻量程只有2M,如何测4.7M的电阻?

楼主(2024-02-01):
各位万用表量程都是多少呢

网友:
三个并联不就可以了

楼主:
你的万用表量程这么大么

网友:
并个电阻呗

网友:
UT890C电阻最大60M

网友:
最大2M欧姆量程的数字表不多见,一般是20M(40M,60M)。如果超的不多(一个数量级以内),精度要求又不高的话按上面朋友说的拿个1-2M电阻并联,算一下就可以

网友:
万用表200M,或者出去找修理部测下

网友:
大概老的7106芯片表

楼主:
2个并在仪器,电阻2.35M,还是大于最大量程

网友:
不错的老表,找个1M的并上,可以粗略判断两个电阻的好坏。

网友A:
就不能换个量程大点的表,现在万用表又不贵

楼主:
你的什么万用表,电阻档量程这么大?

网友:
临时措施,而且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并一个接近量程最大值的电阻。由于现在万用表不贵,长期打算,就再购一个表。现在好多人都有几个。例如,一个9205也就20几元,就解决了你的问题。而且,附近有邻居/熟人来借的话,不错的话,会影响关系。有这类低档表就好办了,给他用坏了也不会太心疼。

楼主:
你用的什么表,能测5亿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表,能测5亿欧的电阻

电子兆欧表,你搜淘宝大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并在仪器,电阻2.35M,还是大于最大量程

你师傳没有用棒子敲过你的头呀,你不会并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换个量程大点的表,现在万用表又不贵

你的万用表电阻量程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师傳没有用棒子敲过你的头呀,你不会并2M的

我并了3个啊。。。
2个2.35M,还是超过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