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FFBL18-02可以直接用直流可调电源18v2a充电吗?

楼主(2024-02-01):
给邻居修电动工具作为回报送我个电动扳手,但是电池没有充电器。我平时也用不到电动扳手,所以花钱买个充电器不值得。所以请叫坛友可不可以用直流可调电源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A:
买个21V充电器也不到10块钱,18V是充不满的

网友B:
可以18V锂电池的充电器电压一般在20-22V之间

网友C:
锂电池,18V,4Ah,大概率是5串2并锂电芯,满电电压4.2乘以5=21V
找个恒流恒压电源,电压调到21V,最大电流调到2A,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21V充电器也不到10块钱,18V是充不满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18V,4Ah,大概率是5串2并锂电芯,满电电压4.2乘以5=21V
找个恒流恒压电源,电压调到21V,最大电流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18V锂电池的充电器电压一般在20-22V之间

感谢热心解答,刚好手上有个可调电源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18V,4Ah,大概率是5串2并锂电芯,满电电压4.2乘以5=21V
找个恒流恒压电源,电压调到21V,最大电流 ...

有个新的问题,直流电源直流接在+-充电还是?因为有三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21V充电器也不到10块钱,18V是充不满的

问下有三个接口是不是接+-充电

网友D:
我认为是两边那两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两边那两个脚

是的,用可调电源21v2a冲,开始显示17v多电流2a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电压达到21v不动,电流从2a开始慢慢回落

网友:
可调充完全没问题,但还是建议楼主买个,不贵的

网友:
用可调电源充电有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东城的保护板要结合东城充电器才能有保护运用,直接充电,如果电池电压不均衡,个别电池容易过充,轻则影响寿命,严重会热失控。这也是diy玩家喜欢大艺和牧田款电池原因它俩在电池保护板上有完整的充放电保护电路。

延伸说下,各大品牌的电池现在都把保护mos取消掉,用充电器和主机本身进行保护,这好的方面可能是为了减少内阻,提高功率。坏的方面可能是要搞私有协议,绑定消费者。

楼主:
管理是我也不知道拿这个电动扳手拧啥,这个是东城老款还是有刷的卖了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