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换25v龙韵手电钻电池电芯

楼主(2024-02-01):
25v龙韵手电钻配两个电池,充电不一会就变灯也都不经用,一个23.43v另一个20.47v,拿不常用内阻仪测量好的只有48mΩ,有2节电池正极漏液生锈,买一个但外形不一样不能通用,拆开内阻18mΩ左右开干,没有碰焊机只能焊接,完美收工,拆下旧电池好的电芯后期更换另一个电池应急用,主要是手电钻家用量也很少,电池多半是放坏的。

网友A:
用得少早晚放坏...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得少早晚放坏...

==============

同品牌.六年了. 也很少用. 主要是定期拿出来充放电

网友:
我的一个得力小电锯也是一年没用,现在电池已经报废了,正好有18650电池,也改一下。

网友C:
控制板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得少早晚放坏...

==============

我那个博世5串1.5Ah的就是这样放坏的 现在内阻100多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品牌.六年了. 也很少用. 主要是定期拿出来充放电

主要是不常用爱忘记充电,要用时又没电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还不错。

这个控制板是不错,25V电池网上也有买的,担心没有原装的好,贵了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博世5串1.5Ah的就是这样放坏的 现在内阻100多毫欧

都是一样的问题,忘充电导致

网友:
我用康康家买的VTC4、VTC5做的12V电池也吃灰了快5年了,每年也是定期拿出来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