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佬锂电池充电器贴片电阻冒烟了

楼主(2024-02-01):
本来好好的不知道为啥今天充电这个贴片电阻直接冒烟了   是哪里出问题了
是铁锚21v充电器

网友A:
可能是回南天,潮湿短路了。

网友B:
好像充电器总爱找你的麻烦。没说清楚是怎么冒的烟,充了多长时间?冒烟的时候市电电压多少伏?市电电压有时会升高从而给充电器带来不利影响,还有充电时间太长充电器也容易坏,所以充电时接一个定时器是非常必要的。有的电池上边就标明了:禁止隔夜充电。

网友B:
还有,你的那个画圈的电阻也看不出坏了啊,你这个板子看着很新,也许是刚启用,这些电阻功率很大,工作时发热较多,也许是新的上边有点油泥,温度一高就烤冒烟了,量一下输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以充一下电试试,可能时间长了就不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那个画圈的电阻也看不出坏了啊,你这个板子看着很新,也许是刚启用,这些电阻功率很大,工作时发 ...

就画圈那一个刚充电的时候冒烟有股糊味  我打开看了看就这个电阻有点发黑  测量一下也没烧坏就是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充电器总爱找你的麻烦。没说清楚是怎么冒的烟,充了多长时间?冒烟的时候市电电压多少伏?市电电压有时 ...

刚充上一会儿吧   量了量电压正常  输出也正常  我就想问问是不是哪里坏了就断电了  再插上电又正常了也不冒烟了   就一个贴片电阻烧的发黑了  我也不敢用了就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回南天,潮湿短路了。

北方不潮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充上一会儿吧   量了量电压正常  输出也正常  我就想问问是不是哪里坏了就断电了  再插上电又正常了也 ...

如果使用正常就先用着,那个电阻烧得发黑,也许是电阻的质量不好,不放心就换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画圈那一个刚充电的时候冒烟有股糊味  我打开看了看就这个电阻有点发黑  测量一下也没烧坏就是烧黑了   ...

下次用显眼的颜色画

网友C:
不是潮湿的事,是5节电芯,5个33欧姆的电钻对应,好像是平衡均衡用的,是你电池中某个电芯电压差太多造成的。得伟的电池这5个电阻用的是10欧姆的,并且这5个电阻装在电池的小板子上,如果有电芯拖后腿,冲电的时候这些电阻也会冒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正常就先用着,那个电阻烧得发黑,也许是电阻的质量不好,不放心就换一个电阻。 ...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潮湿的事,是5节电芯,5个33欧姆的电钻对应,好像是平衡均衡用的,是你电池中某个电芯电压差太多造成 ...

嗯嗯长见识了谢谢大佬解答   回头我拆开电芯看看

网友:
先量下电阻值  和其他的有没有差异。如果没有,继续用呗。如果有,就换一个。看样子好像是均衡电阻。

网友(2024-04-20):
最好换了吧,小毛病变大有安全隐患

网友:
电阻过热就会冒烟但是不一定是烧毁了,你这时应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阻值,免得烧毁以后不知道阻值。如果能正常使用可以换个功率大一些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