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透明绿光二极管接4.7M电阻,闪了几下就坏了,啥情况:(

楼主(2024-02-01):
串联4.7M电阻后接220v市电,电流应该很小,
按理说发光二极管不容易坏,可是为何很快就亮不了呢?

绿光二极管坏掉之后,
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正向、反向压降都是0.117,这是啥情况?
为何绿光二极管亮不了呢?

正向压降:

反向压降:

网友A:
正反压降都是0.117

已经击穿了

网友:
绿色的耐压低?串一个二极管呢?

刚刚给一个插线板的指示灯串了个1M电阻,原来是220K,红光都正常;试了下串2M的,一样亮,也不影响指示

网友:
不是电流的问题,是电压的问题,反向耐压很低。正反向并联两个再串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压降都是0.117

已经击穿了

为何正常的绿光二极管,正反压降都是0呢?

网友:
按理说应该不会坏,你确定电阻是4.7M的吗?

网友:
4.7m电阻,电流已经很小,可以再串一只二极管降压。

网友:
这管子质量不行,如果真是4.7M,这电流应该是不会热击穿的吧。

网友:
何不把你串的4.7M电阻拍个照片,来确定是不是4.7兆,感觉不应该的。

网友:
估计可能led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对于伪劣产品来说,任何理论都没法解释

网友:
4.7MΩ,太大了吧

网友B:
led正向, 并一个反向的4007,让电压都降到电阻上, 不然led反向承受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正向, 并一个反向的4007,让电压都降到电阻上, 不然led反向承受300v

绿光led的反向阻抗相当于多少欧的电阻呢?
4.7M电阻和绿光led串联,反向的时候,绿光led能分到300v的电压么

网友:
相当于500欧。
220v电压全部加到4.7m上,电流0.004,led压降2v,大约500欧。只不过交流电是动态调整的,只能估算。你这个4.7m电阻,最好万用表量下,可能不对。

网友:
楼主不说绿色,还直没注意:电源插座中的指示灯多为红色,仅加了一个限流电阻。 竟然不会反向击穿。

看来绿色LED反向耐压低,击穿烧了。

网友:
会不会是和寄生电容有关

网友:
这就是好多人容易犯的错,所有半导体都有正向与反向耐压。就好像许多人爱问什么型号的管子用什么型号替代!好好加强基本功,你会发现原来手册上给出那么多类数据,都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