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的内阻表也弄好了

楼主(2024-02-01):
正面,开孔开早了,应该贴上面开孔的,开在中间,现在电池只能安装薄的,接口也只能安装USB口,不能安装航空插头,失算了

内部,左边是micro口的充电板子,淘汰了,直接开了个c口ab胶粘上一个c口的板子
没安装开关,实测待机电流2uA左右,一年才200毫安时,电池是20年前买的,lg电芯,600毫安时的,凑合用了

右边,多年前拆的苹果充电器USB口,虽然没镀金,但是手感还是挺好的

c口开得还不错,电钻开一个3.2mm的口,然后旁边再开一个,尖嘴钳切掉中间的,小电磨简单打磨一下就好了

电池座,用的100Mhz的家买的电池座
好看归好看,但是用起来很不好用,因为电池安装时候,手指捏不住电池
早晚买一套铁的换掉它

网友:
这表头看着安逸

网友A:
壳子颜色是本身带的还是自己染的?

网友B:
壳子居然是彩色的,还带花纹。。。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颜色是本身带的还是自己染的?

不是tb买的就是pdd买的,买来就是这个颜色
abs的外壳,质感也不错,很厚实的,我一次买了大小总共六七个,做点什么小东西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居然是彩色的,还带花纹。。。哪里买的?

看了下订单,tb上2块7一个买的,型号Y2-1,现在涨价了,3元一个
厂家良心价,店家名:曲阜市博文塑料制品厂

网友:
这个漂亮,盒子多大?

楼主:
100mm x 86mm x 40mm的
外壳后面有印,真的方便

网友C:
其实孔开在正中间最美观,但就是放不下18650了

网友:
漂亮,表头多少钱

网友:
固定式的四线检测架使用时确实不够顺手,要顶开弹簧,同时还要对准正负极,麻烦。自己有设计动手能力的最好做一个顺手的,还是用买的四线触头,其余自己设计,比如我的这个,旋动旋钮,使触头位于松开位置,将电池一头放在那个灰塑料的V形槽里按住,另一手旋动旋钮几圈即可使电池准确入位,16340、14500、18650、21700等电池都可以适应。

网友:
你这个测试架才接了两根线?

网友:
这个做的漂亮,外壳颜色很好看。

网友:
做得很好看,壳子挺好

网友:
这个表头要是早几天出来我就可以少花一半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mm x 86mm x 40mm的
外壳后面有印,真的方便

把表头外壳切掉一圈,应该可以放下18650和航空插头,我是切掉后,表头高度为15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孔开在正中间最美观,但就是放不下18650了

放中间好看,表头后面后空,可以切薄。

楼主:
表头是48.9好像,只有表头和线,没有夹子之类的配件,我自己有,慢慢组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