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伍尔特内六角欣赏一下,贵有贵的道理

楼主(2024-02-01):
花巨资买了个便携内六角带着特别方便,欣赏一下,干活非常方便!贵有贵的道理!赞一个

网友A:
这个要一头是圆头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一头是圆头才方便。

圆头的有,吉多瑞加长的,这种主要用于小空间

网友B:
没看出来“贵的道理”在哪里

网友:
这类工具太简单了,没有貴的理由。

网友:
规格顶全的啊!~

网友C:
原来有一套西德wiha的,英制不常用,100卖了,那才叫厉害

网友:
要随身带 容易丢

网友D:
确实要买好的,至少得是牌子货,至少世达起,特别是小头子,比如3MM的烂货经常头子只有2.9左右,老是坏螺丝,烦死。
国内这些人,大家都越做越烂,12.9级的螺丝,基本全是假货。

网友E:
内六角首选PB,实用百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有一套西德wiha的,英制不常用,100卖了,那才叫厉害

丢的没几个了,明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要买好的,至少得是牌子货,至少世达起,特别是小头子,比如3MM的烂货经常头子只有2.9左右,老是坏螺丝 ...

的确,用不了几次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六角首选PB,实用百利

超预算啊

网友:
这个看不出好来,这种粗用工具主要是小规格有的热处理和材质不好,我买的还行

网友:
确实真没看出来做工好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贵的道理”在哪里

肉眼肯定是看不出来的,要做破坏性对比试验才行。方法很简单:拿个便宜的小点的来比较,先把便宜的短端用台钳夹紧,然后在长端套个套管,套管尾部套个拉力计(钩秤),然后缓慢拉紧拉力计,使扳手扭转,并随时观察拉力计读数,等到扳手折断或永久性扭曲变形,就停止试验。记下损坏时的拉力值。然后再用同等大小的贵的扳手做一遍试验,但不要做到损坏,做到与便宜的损坏时同等拉力即可停止。这样,就可以说明贵的道理了,也不会损失贵的扳手。要是万一贵的也坏了,损坏时拉力还不如便宜的,就说明买到假货了,坏了就坏了吧。

网友:
请教这有多贵?

网友:
样子普通的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肉眼肯定是看不出来的,要做破坏性对比试验才行。方法很简单:拿个便宜的小点的来比较,先把便宜的短端用 ...

专业!

网友:
做工方面没觉得跟贵挂的上钩,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