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量产nw651

楼主(2024-02-02):
闲着没事,用sm3268量产nw651

查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8AB - ISP 180823-1AB
闪存识别码: 2CA4E554A900 - Micron(美光) MT29E1T08CUCCB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28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MT29F512G08CKCCB x 2片/通道 x 1通道
[4CE]MT29E1T08CUCCB x 1片/通道 x 1通道

这个芯片如何。。。

最后成功量产

网友:
L95B才4CE搞啥BGA272啊

网友:
设置贴出来,测速贴出来,下次小白一搜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这个闪存上3281会好很多啊

网友:
颗粒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我用翼浪的拆机3281板,颗粒是同事给的报废盘镁光M600 M.2 256GB拆下的两颗NW651,焊好后,有一个成功了,一个开不出来(4CE识别3CE)。
开不出来那个可能是吹坏了,吹的时候听到“啪”的一声,也不知道是助焊剂响还是芯片裂了,没植球工具,也懒得搞了
3281读取速度还行,有200M/s吧,写就受限于颗粒,大概50~60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翼浪的拆机3281板,颗粒是同事给的报废盘镁光M600 M.2 256GB拆下的两颗NW651,焊好后,有一个成功了, ...

这速度可以了。有的写入才40多,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