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led指示灯节电改造(完美版)

楼主(2024-02-02):
之前改电阻,后来学习了纯电容电路和阻容降压电路,目前最完美的改造方案是串一个103瓷片电容,按我的计算,有效电流应该是0.69ma,但实际亮度也就相当于串电阻时0.3ma时差不多,另外再串联一个二极管,不论正向反向都不亮。如果想保护led不在反向时软击穿,只能和led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想象中是这样,没实际安装,并联二极管操作起来有些费劲,等以后坏了时再并联吧。
有人说串联223电容,估计亮度能增加一倍,但也有人说容易烧led,还是单用103吧,简单,电费几乎是0,电容上消耗的是无功功率,据说电表不走字,而二极管的发光消耗,应该可以直接忽略。

分割线
分割线
下面是最初的电阻方案,再怎么弄,每年也要几分钱的电费,而电容方案,也许十年一分钱这样吧。我拆了几个家里的插排,原装电阻都是发黑的

一般插排上led指示灯接200k电阻,一年电费1元。
详细研究了下,led指示灯在电源正半周时工作电流1.1ma(有效),峰值电流估计能达到几ma吧,额定上限一般是20ma。副半周时处于软击穿状态,电流同前,只是不发光(有人说也发光,具体没条件实验)。这样,如果正向接一个in4004整流二极管,漏电流<5ua,即便led被软击穿,击穿电流也只是原来的1/20,几乎可以忽略,不但省电且长寿。
增加串联一个in4004,年电费降一半,0.5元。
现在的高亮led,串联电阻达到5m,仍然在白天晴天普通室内环境下达到可识别亮度,所以,最佳省电改造方案就是:换高亮led,串联5m电阻,
正向串in4004,年电费在0.02元以下。

网友:
想赚技术大佬的钱可真是难呀

网友A:
你们这么玩,还怎么拉动内需啊

楼主:
至于频闪问题,一个指示灯,又不是照明光源,一秒亮一次也够用。设计个关断电路也是省电的路子,只是每年几分钱了,没必要再投入

网友:
好的。跟你的方案改了

网友:
我那插排上有6个LED灯啊,单个控制的。还有1个总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么玩,还怎么拉动内需啊

你多买点东西,比这个拉动得快。

网友:
我以前测过几个排插的led指示灯电阻,好像是130k还是100多少k,挺耗电的还发热。串联1m电阻后功率计看不出数值了。

网友B:
既能改又能修,这样GDP还能上去了吗?

网友C:
没有4004用4007可以不?

网友D:
1M,2M亮度不对比看不出差别,另外加了二极管看上去有点闪不舒服

网友:
纠正一下楼主的一个错误,半波有效值不是220v,而是155.5v 推导过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E6%95%B4%E6%B5%81,因此0.11ma计算结果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能改又能修,这样GDP还能上去了吗?

你的衣食住行都有gdp,这点小细节就省电吧,好歹响应国家号召节能环保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4004用4007可以不?

当然可以,只要是整流二极管都可以,要的是反向击穿电压高。led反向击穿电压才6v,整流二极管普遍都是几百v,4004是400v,4007是1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2M亮度不对比看不出差别,另外加了二极管看上去有点闪不舒服

如果能看出明显闪的话,估计led反向击穿时也是发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只要是整流二极管都可以,要的是反向击穿电压高。led反向击穿电压才6v,整流二极管普遍都是几 ...

原来用红包薅了一包,等再薅点其他配件,也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只要是整流二极管都可以,要的是反向击穿电压高。led反向击穿电压才6v,整流二极管普遍都是几 ...

led反向击穿电压取决于反向击穿电流,并非是6v,一般ma级电流10-3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1M,2M亮度不对比看不出差别,另外加了二极管看上去有点闪不舒服

闪烁还更显眼。

网友:
因为家庭计量电表大多更换为更加精准的数字载波表了,所以大家才在乎这个指示灯的功耗,实际上家庭供电线路中类似这种情况防不胜防,即使你改装了插排的指示灯,其它的地方仍然有一年功耗达10度电以上的无用功耗。

网友:
上500k电阻,比4007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