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led指示灯耗电改造

楼主(2024-02-02):
现在需要拉动内需,你们偏偏搞什么节能,你不用,我不用,国家电力要过剩!

你们狼心大大的坏了

现在家家都富裕了,要让生活亮起来,led指示灯也是越亮越好,建议大家用电炉丝做指示灯
电炉丝发红也不算亮,不影响操作,同时要注意散热,注意安全,加装散热风扇降温,在作为指示灯的同时为家里还增添一份温暖
特别是南方没暖气的家庭

网友A:
南方正值回南天,别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方正值回南天,别短路了

哈哈,放心,电炉丝最安全

网友B:
我家有9个插座带指示灯,其中还有3个插座带USB充电5V输出,一年到头都是通电的;其实还有两个充电器,两个网络电源,摄像头电源都是常年通电的,这些关不掉。

此外还有自造一个阳台灯0.5W,一个过道灯1W常年开着。

有空也得改造一下,所有指示灯改成阻容降压,并降低亮度;

准备找一批15nF630V小CBB,双向发光二极管来改造;顺便把USB都单独改到开关上,平时可以关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9个插座带指示灯,其中还有3个插座带USB充电5V输出,一年到头都是通电的;其实还有两个充电器,两个 ...

我手上所有插座的USB都加了开关,用的时候再打开。感觉改这个比纠结指示灯那点电要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9个插座带指示灯,其中还有3个插座带USB充电5V输出,一年到头都是通电的;其实还有两个充电器,两个 ...

哈哈,你做的很好,建议白天家里也开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所有插座的USB都加了开关,用的时候再打开。感觉改这个比纠结指示灯那点电要有意义 ...

这我就要批评你了,发电就是用来用的!

网友D:
你俩真的默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9个插座带指示灯,其中还有3个插座带USB充电5V输出,一年到头都是通电的;其实还有两个充电器,两个 ...

这话说的没毛病,一般家里会有不少的指示灯,要是一个还真不用该考虑。

网友:
我要把家里的电视机、微波炉的待机指示灯也改一下,这多费电啊

网友E:
你肯定是GJ电网的银er

网友:
现在讲究节能环保  降低功耗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9个插座带指示灯,其中还有3个插座带USB充电5V输出,一年到头都是通电的;其实还有两个充电器,两个 ...

我家冰箱一直插着电上面还有两个LED温度显示,还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俩真的默契!

哈哈,过年了,乐呵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肯定是GJ电网的银er

我买了华能国际100万股

网友F:
直接用电炉丝容易氧化烧断,还是用氖灯+电阻,纯阻性负载,220v-380v都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电炉丝容易氧化烧断,还是用氖灯+电阻,纯阻性负载,220v-380v都适用。 ...

烧断就换,拉动内需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断就换,拉动内需

led 指示灯电路算是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容性负载……不好分析。
总之,要按压降算电流,或者用容抗限流,……多费事啊。

网友:
按断路器分合闸信号指示灯 接法,还可以加一路灯,安全可靠,保证指示灯负载一定在线耗电

网友:
说得非常有道理!我默默打开为了省电而关掉的3w小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