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eve监听音箱不开机

楼主(2024-02-02):
全数字处理,和普通音箱完全两码事。现在是不能开机,按开机键继电器吸合,1秒后又恢复待机状态。

网友:
感觉保护了

网友:
没玩过这种东西

网友:
线路板做工不错

网友:
没看见整体。U16,17,18?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量一下贴片电解电容,看看有无损坏。还有贴片的陶瓷电容,没有短路的。

楼主:
型号sc204。目前发现音频处理ic d2-41051异常发热,待春节后快递恢复了换一块试试。

楼主:
开机保护,led音量指示灯转一圈后回到关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