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GARMIN佳明Fenix 5S运动手表更换200mAh代用电池

楼主(2024-02-02):
       GARMIN佳明Fenix 5S运动手表原机锂电池参数是371828 150mAh,价格比较高。现尝试更换402030 200mAh代用锂电池,价格4元左右,如有红包抵扣还能低些。
       这个Fenix 5S运动手表是二双女儿(公务员业余爱好跑步)闲置下来的,因跑步里程的增加续航已达不到要求。2023年参加了一场百公里、五场全马、四场半马及两场十公里等赛事(即无锡全马、北京半马、保定全马、长春全马、崇礼168DTC100km、草原半马、突泉明星湖23km、哈尔滨全马、中旗山地半马、十公里、十二公里、北京全马等)

打开后盖

掉出一个橙色塑料物件

观察一番应该是放到这里吧,奇葩的设计!

电池粘合在后盖上

引线接口

取下电池

购入的402030 200mAh代用电池

对比

实际长度33mm了!

模拟

打开折边

还是勉强可以装下的

更换原机电池引线

包上高温胶带

去掉原机排线上的两个胶块(可粘到表内保存)

粘合电池

装机了

楼主:
GARMIN佳明Fenix 5S运动手表原机锂电池参数是371828 150mAh,价格比较高。现尝试更换402030 200mAh代用锂电池

楼主:
充电情况:

402030 200mAh代用锂电池1月16日晚装机时电压3.95V左右,显示电量76%(忘拍照了),放置到1月30日为1%后自动关机,原机电池3%后就自动关机,均没有开心率和GPS模式。

上午10点开始充电

电量92%时充电电流降为5.8mA,之后一直维持这个电流

充入电量258mAh,而原机电池为157mAh

网友:
容量够不够?

网友A:
这个新电池的保护板大,把保护板换成原机的可能会好点

网友:
有个会修理的老爹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新电池的保护板大,把保护板换成原机的可能会好点

是想换了,但电池引出极片间距不同,比较麻烦而放弃了

网友B:
佳明现在是不是都快关门了,很少听到了

怀念nokia时的导航,不好用,但还是要折腾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佳明现在是不是都快关门了,很少听到了

怀念nokia时的导航,不好用,但还是要折腾装

人家市场不在国内,GPS导航领域还得看佳明

网友:
佳明的东西都是很贵很贵的

网友C:
好厉害的女儿!什么是二双女儿?

网友:
老电池是3.8@4.35v的,新电池3.7@4.2v 的勉强用寿命会大减,最好换对应截止电压的电芯,但是不好找~

网友:
在闲鱼上收了一个佳明手表很好,电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电池是的,新电池 的勉强用寿命会大减,最好换对应截止电压的电芯,但是不好找~ ...

确实,还真没有细看,好在没有把保护板换成原机的,因极片间距不同而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厉害的女儿!什么是二双女儿?

双胞胎妹妹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公务员好啊

网友:
3.8的换成3.7V的了,所以新电池用新的保护板好。不要换旧电池上拆的保护板

网友:
原来如此。是不是不同地域的叫法不同,我还以为是4个女儿呢!

网友:
这手表能拆开,还不错.很多都是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