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led指示灯节电改造(有图有真相)

楼主(2024-02-02):
这个是正常插排上的LED,电阻是200k的,功耗约为0.3瓦,实测2.4瓦左右

这个是电阻加倍,400k电阻,实测0.11瓦,功耗减半了

这个是200k电阻+4007二极管,亮度肯定不影响的,但是功耗还不如电阻翻倍,约为0.13瓦了

成年人,必须全都要,小孩子才做选择
400k电阻+4007,功耗0.06瓦,是正常插排灯功耗的四分之一,说多不多,说少其实也不少太多

最后这个就是以前论坛里流行的改装了,成本高了点,但是省电是真的省电,只有0.01瓦,是本来LED的24分之一

补充内容 (2024-2-25 18:37):
第一张图显示0.236瓦,我写成了2.4瓦,属于笔误,感谢坛友提醒

网友A:
这段时间论坛的主打词: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时间论坛的主打词:改灯

一天三改灯

网友B:
能改的都是顺手的,好像没人刻意的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改的都是顺手的,好像没人刻意的去改

有的,还不少呢,论坛打板子的都不少人了
虽然是小玩意儿,但是大佬顺手就画了图,去立创搞了几百个回来,我不会画板子,找坛友要了两张
另一个网友剩了好多,顺手也送我了
我看着两三百个小板子,陷入了沉思,这辈子我肯定用不完了

网友C:
多长时间收回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长时间收回成本啊。

一年吧
成本二三十块钱
我店里家里总共有十多个插排灯,算过以前七八年电费200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年吧
成本二三十块钱
我店里家里总共有十多个插排灯,算过以前七八年电费200多了 ...

经济不景气啊,这点钱都要算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济不景气啊,这点钱都要算下了

200块我能买好几个玩具呢
必须能省尽省

网友:
哎,工匠精神,就是这样子
显然最后那个最省电最亮

网友:
很直观了,最后的方案的电路图,有详细的帖子吗?

网友:
没看到这个小板的原理,但是亮度是非常达标的,比200K、400K电阻都亮多了,老哥能讲讲原理不

网友:
阻容降压限流最后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还不少呢,论坛打板子的都不少人了
虽然是小玩意儿,但是大佬顺手就画了图,去立创搞了几百个回来 ...

看看你的两三百个小板子

网友:
精度:1.0级
http://www.benetechco.com/cn/products/product_20161206144118216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两三百个小板子

给家里电源插线板做几个驱动大幅降低指示灯功耗

反正整板的是308个好像,散的用不着数了,反正用不完

电路图是这个

网友E:
比200K、400K电阻都亮多了因为LED并了个1uf电容储电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200K、400K电阻都亮多了因为LED并了个1uf电容储电稳压

哈哈,也可能是高亮LED吧,因为我也记不住是不是了
上次改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然后因为确实有几个不怎么亮,于是就买了高亮LED
改了小20个吧,已经烧了一个了,原因未知

电容是让它不频闪吧,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我也不懂,哈哈

网友:
这东西就手头有什么用什么,为了这个单独去搞配件儿的,或者是为了玩,或者是为了挣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家里电源插线板做几个驱动大幅降低指示灯功耗

不错,撸几个整流桥去,这回又有的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