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众 eA111 有异响,更好滤清器,问题依旧。

楼主(2024-02-02):
最近这半年,发现车子发动机转速到2000左右,有明显的  沙沙沙 声音,最初想着改换机油了,换了机油后,问题依旧。

想着大半年前换的火花塞,难道是火花塞有问题 ? 拉缸了????

越想越难受。

突然想起来,这几年都没有换过空气滤芯了,是不是空气滤芯的问题,淘宝上空气滤芯是真偏移,几块钱还包邮。想着几年前,这个滤芯还有几十块。换个试试吧。

打开盖子,拿出旧的滤芯,不要看下边的盖子,看上边的底座,空气从右下角进入,到左侧后上来通过滤芯,从盖子仓内流入到右上角,进入气缸。

按照图片,空气从下网上走。

看着还行,换吧,毕竟多少年了。滤芯也就几块钱。

新旧对比

新的放入。看着不错,盖上去,5 颗螺丝 搞定。

发动机器,问题依旧。

打开机舱,仔细聆听,沙沙声 好像来自 涨紧轮。哎…………不弄了,准备换车。

………………………………………………………………………………………………………………………………………………第二天……………………………………………………………………………………

早上没事,想着,再去看看到底是不是涨紧轮异响。打开舱盖 ,启动机器。感觉异响,要么是涨紧轮,要么是导向轮。这两个轮子到底在哪里,情况图片

经过确认,是 4 号轮子异响。

我怎么确认的,因为 4 号和 2 号 都有一个中心螺栓是不动的,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2 号十分稳定。4号上边传来很多细碎的震动。我就判定是 4 号了,单元别弄错。

怎么换呢 ?网上看了几个帖子,有思路了。

过了年再说吧。

网友:
换轴承呗。,反正已经拆成这样了

网友:
换车?

10块包邮,交个朋友...

网友:
那个火花塞好像不会导致拉缸吧

网友A:
沙沙沙 的时候,用个水壶往皮带上倒点水看看
声音没了就换皮带,这机器有这个家族病

网友:
目测碳刷,每个人都年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沙沙 的时候,用个水壶往皮带上倒点水看看
声音没了就换皮带,这机器有这个家族病 ...

可以试试

网友:
外部皮带拆了,启动听一下,没有声音的话,就不是发动机本身的问题
检查惰轮和水泵,111机器这两个时间长了都有问题。惰轮会沙沙响,水泵会有旷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沙沙 的时候,用个水壶往皮带上倒点水看看
声音没了就换皮带,这机器有这个家族病 ...

是通病的

网友:
去店里查查,也许是小毛病

网友:
最好还是去4S店检查一下,专业的事情还是需要专业的做

网友:
沙沙沙 的时候,用个水壶往皮带上倒点水看看
声音没了就换皮带,这机器有这个家族病

看来是老师傅的经验之谈!!思路清晰,分析有道理,值得一试!

网友:
滤芯几块器的还是不用为好吧

网友:
看来楼主生活的地方空气质量不错,能做到几年才换空气滤芯

网友:
支持换车,EA111容易腌火花塞

网友:
空滤搞脏的

网友:
这么长时间的滤芯还很干净

网友:
空滤还是不要用太便宜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