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led指示灯节电改造(正泰插线板)

楼主(2024-02-02):
昨晚又改了一个,今年论坛的主打词应该是:省电
其实是为了更安全,因为220k电阻发热是很大的,有见过都烧黑的。这个正泰插排超薄的,海鲜市场买的,不带线

反面也可以插

如果插满了应该是这样侧着的,很有个性

拆都拆了,顺便用磁铁吸了下,地线条也是铜,导线有线鼻子和铜条是熔接的,很牢固,品牌的和杂牌还是有差别

原厂电阻还加了热缩管,细节还是到位的,220k,这阻值已经成行规了?
直接串1M电阻,功耗就降为原来的1/6了,相当于原来6个插排耗的电,现在只消耗1个,不想去搞什么整流桥,太复杂

网友A:
有个老哥说了要换高亮LED、换5M欧电阻、加1N4007二极管才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老哥说了要换高亮LED、换5M欧电阻、加1N4007二极管才省电

都是就地取材,如果真为了省电,再去买材料,省下的电费啥时候能赚回来

网友:
原来1M 电阻不耗电

网友:
毕竟是品牌产品啊

网友:
指示灯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串联上个620k-1.5m的电阻,更进一步可以串联个1n4007,注意有方向性,乃泡的不建议串联二极管,耗电量又小一半,注意稳妥,别松松垮垮短路。

网友B:
家里有指示灯的插座都改了,一般我是原来的220K不动,在另外一边加串1M电阻和一个4007,也不知道能降到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指示灯的插座都改了,一般我是原来的220K不动,在另外一边加串1M电阻和一个4007,也不知道能降到多少 ...

我也好奇,于是实测了一下,0.020瓦
亮度基本没有了,除非你用高亮的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好奇,于是实测了一下,0.020瓦
亮度基本没有了,除非你用高亮的LED

二极管反了

网友:
十分确定没有反,否则没有功耗的

仔细看那个LED,能看出来有一丢丢亮的,照片上能看出来中间那个小点

网友:
不用高亮的LED这样改就太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好奇,于是实测了一下,0.020瓦
亮度基本没有了,除非你用高亮的LED

这个方型的二极管有年头了,效率太低,直接给2V直流都是微亮,直接扔

网友:
直接用1M的就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好奇,于是实测了一下,0.020瓦
亮度基本没有了,除非你用高亮的LED

led都是原来插座上的,改后亮度稍微暗一点,但是够用,白天也不影响,可能是你的灯珠原因吧,遇到蓝光的,加接了3个1M的仍然太亮,特别是晚上还是刺眼,找不到更大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个老哥说了要换高亮LED、换5M欧电阻、加1N4007二极管才省电

发光二极管再串个二极管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光二极管再串个二极管的意义在哪里?

立省0.12瓦
我实测省一半电

网友:
插排看着真不错

网友E:
电阻外加热缩管的方法不可靠,容易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外加热缩管的方法不可靠,容易烧电阻。

现在不会了,串了1M的